WIFI无法开启解决方法

楼主(2015-05-16):
前几天修的电脑有几个是WIFI不能开启的问题,在这里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首先看外部有没有WIFI的开关,确保开关是开启的,键盘组合的软开启是开着的,如果还不能用,
进BIOS,F9  恢复默认、F10保存,
如果问题没解决,可以拆出WIFI卡,找到20脚,用透明胶带粘住20脚就行了,(20脚是WIFI的关闭信号)
只要20脚不和插槽内的20脚触点接触,WIFI就会处于常开状态,而且外部开关和键盘组合都无法关闭WIFI,已经成功修好了数台。

网友:
这个方法没试过,我都是直接从24脚飞线到20脚,直接拉个3.3V强制开启,相信这种方法大家用的多,你这种以后遇到可以试下哈。

网友:
驱动没装对,只好出此下策。

网友:
这也行,哈哈 学习啦

网友:
其实你可以直接插在minipci上的,然后讲20脚的线断开就好了

网友:
20脚,让无线,自动开启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维修人都知道

网友:
呵呵  我也这么干  有时间直接隔断20脚的线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搞啊

网友:
高手在迅维啊!主要是能解决问题。

网友:
好办法,以前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
经常在论坛能看到同样的文章,不错

网友:
学习了新的方法

网友:
我都是直接割断20脚的

网友:
害怕客户有强迫症,一般都贴上,不弄断,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这招牛,早看到帖子就好了

网友:
就强关网卡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