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神问题 你一辈也可能也遇不到

楼主(2015-05-16):
今天遇到一个一辈子再也遇不到的问题
     之前在论坛上发过二个贴子   一个是求助的  另一个是分享的    但那个分享的问题不是真正的原因

     详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137-1-1.html

      发贴的时候刚才吃饭   没有仔细的测试就发上来了     大意了

        我把CPU的针脚挑上去   当时可以正常使用了   然后我去吃饭了

       吃完饭我把他装起来测机   我晕倒  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难道是我针脚没挑好?

        我再拆机再挑了一下    还是一样       *脏话*呢

        最后经过我仔细的研究  总算发现问题点了  这次是真正的问题点啊

      各位你们没有遇到的过  给加点分吧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也贵在稀少 不是吗?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是CPU风扇坏了——,   CPU风扇   风扇啊  不是风扇接口   就是CPU风扇引起的卡LOGO

          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  反正我听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第一次见到

网友:
有的人可能不相信了。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

   另外希望有那个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为了测试是不是CPU风扇引起的 我还专门再接了一下  测试结果就是CPU风扇引起的卡LOGO

网友A:
风扇是怎么样一个坏法呀, 是没有转,还是什么

网友B:
靠,,,我遇到的是风扇引起不触发,第一次遇到卡LOGO!!

网友C:
把CPU的针脚挑上去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怎么样一个坏法呀, 是没有转,还是什么

转肯定有转啊  换一个风扇就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PU的针脚挑上去是什么意思?

775的针脚向上拔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靠,,,我遇到的是风扇引起不触发,第一次遇到卡LOGO!!

我触发的也没遇到过

网友E:
是CPU风扇压到吧!可能是座子

网友:
是不是这板子有IO的检测信号啊。

网友F:
楼主说的风扇导致卡LOGO,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真的是不敢相信啊。卡的时候风扇转的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风扇导致卡LOGO,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真的是不敢相信啊。卡的时候风扇转的正常吗?

正常  我用了主板上三个风扇接口都是一样的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CPU风扇压到吧!可能是座子

绝对不是座子  我专门把风扇拿开   CPU上面没放任何东西都会卡的

网友:
  这么奇葩的事情 表示第一次遇到  绝对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我遇到的是风扇引起不触发,第一次遇到卡LOGO!!

惠普台式机,风扇不转,开机就保护直接切断电源。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如果风扇没插 开机一会就掉电的   还有就是要插到cpu风扇的专用插座上面  不然开机报警 像楼主这样卡logo的可按了  TAB  键 看可有报警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触发的也没遇到过

互相学习了,,以后遇到你遇到触发了可以试试风扇,,我遇到卡LOGO的也可以试试风扇!!

网友:
没遇到过,,新手学习了,以后我可以这样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