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笔记本网卡不识别

楼主(2015-05-16):
今收到客户送来的联想笔记本,说网卡不管用,我当时就问,是在下雨之前还是之后,因为前两天我们这里下了雷阵雨,我怀疑可是雷击的,客户说不是,是昨天坏的,我当时给做了个系统,不行,还是找得到网卡,看看无线网卡能用,我给客户说,你买个路由器60元,就能用了,修理要150元,客户执意要修好,那天我手里活多,所以就这样推辞。把手里没有修好的G580本本放到一边,开始动手。经检查网卡芯片的各路的电压正常,插网线LED灯不亮,查了时钟,没有头绪,哎!干脆加装USB网卡。说动手就动手,

本地连接有了,此机修复,不谈什么技术,望能给大家带来这一方面的方便。

post_deleted

网友:
这么改那不是要废掉一个USB???

网友:
楼主好流弊这样都可以

网友:
这么改 1个USB不就不能用了

网友:
感觉很牛逼啊,这样也行

网友:
我改过 ,老是掉线

网友:
网口1236,数据另找,飞usb是没办法才改的

网友:
好像真的会废个U口

网友:
这样会不会使飞线的那个USB口再接设备不稳定,反正我用过USB的网卡本身就不稳定

网友:
这样太糊弄客户肯定不稳定想法不错

网友:
这招几年之前就用过了。当时修的是一个F41的本子。有地方所以加了这个。 方法。节约空间,独立网卡USB接口去掉,然后4根线,依次接好,地线,数据,数据,供电、然后独立网卡,网卡口取掉,飞线到笔记本主板网线接口,1.2.3.6接好,为了稳定起见,请把网桥去掉。

网友:
核心技术啊这是。没改过学习了,需要很大地方把

网友:
下一次 别人拆机  会吓尿啊

网友:
     USB网卡不稳定的。,。。

网友:
usb网卡老是掉线,我是领教过了

网友:
啥毛病都有啊

网友A:
老是掉线 刚刚问了下师傅 他这样说的

网友:
用户反应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是掉线 刚刚问了下师傅 他这样说的
顾客反应良好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好厉害啊,完全没听过

网友:
南桥应该有没接的USB空出来的端口,直接接那个 应该也能用

网友:
这个方法好不错

网友:
这样还省事。

网友:
这个很早以前就在用了 比较方便

网友:
咱们不能就修修网卡吗

网友:
网卡问题其实蛮好修的,估计楼主不想花这心思了

网友:
两天前见到那个客户,问一下正常不,客户反应良好,没有大家担心的不稳定,可能大家用的牌子和价位的网卡不一样吧,介意用价位偏高的USB网卡,价格高稳定性能也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