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源适配器鼠标乱跳拔了就好

楼主(2015-05-16):
   昨晚收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客户说买一个电源适配器,一看是华硕的I5本子,具体型号忘了,据客户说原装的适配器坏了,跑了5个店了,试了好多电源适配器,发现只有华硕的原装适配器充电时,一切正常,然后用普通的适配器就乱跳,让我来试试,看了一个笔记本电压19V 3.42A,找了一个普通适配器插上去,发现鼠标不跳,但把手指头放在触摸板上时,鼠标也有些乱动,我说这样不影响吧,他说是的,他说为什么别人那试了那么多都不行呢,然后我随手用我自己用的普通适配器一插,鼠标到处乱跳,没法使用,后来我插电流表又试了一下,发现插电流表的话,基本上正常,只有在手指头放在触摸板上时有轻微的跳动(幅度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现象。

网友:
艹,这中灵异问题都有。。。

网友A:
     有遇到过   戴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这种故障见多了,还有网上说的iphone6自己刷微博朋友圈,也是这样的,山寨适配器偷工减料,少做了很多东西,所以不稳定

网友C:
我上次遇到一个用电流表可以开机 用原装适配器 不开机的 奇葩

网友D:
你用的适配器垃圾了。。换个好点的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   戴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见多了,还有网上说的iphone6自己刷微博朋友圈,也是这样的,山寨适配器偷工减料,少做了很多东西 ...

我也觉得这是最大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遇到一个用电流表可以开机 用原装适配器 不开机的 奇葩

那就更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适配器垃圾了。。换个好点的适配器

现在拿货不都2、3十元的东西,都比较垃圾,呵呵!

网友E:
华硕的就是这样,换个原装的肯定好

网友F:
遇到好几个牌子的笔记本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就是这样,换个原装的肯定好

是呀,用原装的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好几个牌子的笔记本都这样

很少见得到这种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遇到一个用电流表可以开机 用原装适配器 不开机的 奇葩

用电流表能开机,我是坚决不相信的啊!

网友G:
适配器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H:
前几天也遇见这个问题了   没办法  只能让客户买原装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适配器的问题换了就好

是呀,只能换好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也遇见这个问题了   没办法  只能让客户买原装的了

是呀,原装插上去就一切正常。

网友:
有些本子 确实非原装适配器会引起鼠标抖动 或者飘移

网友:
不知道厂家为咋这样设计,按道理这应该不相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