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42 不亮

楼主(2015-05-16):
收到一台acer 5942 开机不亮 拆机刷BIOS 淸电池 都没好 换内存 CPU 也没变化 实在不知道搞什么了
刷BIOS

网友:
什么都不说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斧子扔完了吧,找同行修

网友:
外接个看看,可以吹一下显卡再试试

网友:
楼主的电路分析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电流跑多少。电流差不多的话 是独立的就加焊下吧

网友:
你的问题都没有说清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LZ 能把你板子的背面发来么?

网友:
楼主这不是蒙么 上电流多少 过内存没

网友:
至少要把该测试的先测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