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5s微短0.13A不开机,到后来短路到0.30A却能够开机的奇葩故障

楼主(2015-05-16):
前言:最近因为房东打算收回店面的问题,心情一直不是很好,来了机器也都懒得修,都是徒弟修,一直在想,我们这干维修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我就踏踏实实的赚点辛苦钱都不行吗?文章注重维修过程及如何维修(主要是帮助小小白),喜看结果的请绕道,喜喷的绕道!
型号:HP 4415S
板号:6050A2268201-MB-A02
芯片组:AMD平台 北桥216-0752001
维修地点:甘肃兰州!来兰州,请你吃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故障现象:微短路不开机
维修过程:
1.    在店里正在想烦心事,来一客户,看徒弟一直在忙,还是我自己招呼吧。客户描述,机器2年前在我这里除尘过,最近温度高了,看着我们清理的挺顺利的,就自己拆了清理了下,然后不开机了。我心里一万个说活该,最讨厌这样的人了,况且这个机器大家都知道螺丝多,麻烦。
2.    接机,开机,无反应,去电池,插维修电源,待机0.13A短路。拆机后进行测试。先打所有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无明显短路。继续上电,摸摸看。待机芯片发烫。 在这里要说下,对于微短但是有发烫的地方还是很好修,但是对于微短不发烫的机器,比较难搞,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呢?待机发烫,发烫不一定坏,但是我必须先搞你再说(在前面发的帖子里面说过,对于进水、短路发烫的,那里发烫就重点搞哪里,这个是维修的基本规律,新手切记)。拆掉U517、上管Q527Q518。然后上电,姑娘还是那个姑娘,还是0.13A短路。测试Q527Q518都正常,换了一个新的51125上去。测试8VREG3对地阻值380,测试17VREG5对地阻值000,看来就是你了。因为已经换过待机芯片了,所以肯定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那就是后级电路。因为VREG5连接了一个电容到地,是否是它导致的短路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压根就不测是不是它的问题,至于为什么,大家都懂吧,前篇的帖子已经讲过了。VREG5后续名称为+V5AL,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太多,直接烧鸡吧。
3.    在C7531脚焊接一个导线,然后电压放到最低,慢慢往上升,到电压2V的时候电流有0.4A,差不多可以摸了,刚准备搭手摸板子的时候,发现电流变成了0.002A,继续升电压至3V也是没有变化,难道烧鸡要这么失败了吗?取下主板,直接测试17VREG5脚对地阻值已经变成92了,恢复了?我还啥都没有干呢
4.    既然阻值恢复了,就接维修电源吧,接上维修电源吓我一跳,待机0.30,,还有短路啊。 放个电看看,放完电再插维修电源,电流蹭蹭蹭就飚到1.7A了,难道自动上电了,接上屏幕看看,已经亮机了。这什么情况,待机0.30A短路也开机了? 虽然开机了,但是待机0.30A肯定不对,在机器亮机的时候,摸了下,网卡芯片发烫 于是摘除网卡,然后待机变成0.03A,正常开机,也非常正常。
5.    机器虽然修复了,但是不解的有2个地方:第一:我刚开始烧VREG5的信号,怎么一烧就好了?难道给把到网卡的线路烧断了吗?+V5AL问题是就经过了大量的比较器和门电路,也没有直接去网卡啊;第二:短路的情况下,而且按开关都能够正常开机,这是什么情况,是设计的问题吗?
6.    网卡这东西在论坛里面看有人一年修很多个,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鲜有打雷下雨的事情,反正我是一个都没有遇到打雷把网卡、主板烧掉的。(我这什么地方?甘肃兰州,不下雨的地方!02年的时候网友问我们是不是到处是沙漠,骑骆驼上网,现在这个都变成个笑话了)找了下也没有找到一摸一样的网卡芯片,给顾客打电话,主要用无线,就直接收工了。
7.    心情不好,还接两个个新机器,都是进水机,而且都是CPU集成桥的,而且都给烧了CPU。以前是双桥、然后是单桥,再然后无桥,就只有个CPU了,还是BGA的,淘宝上一查,最便宜的400元,贵的600元以上,还不保上机,想了想算了吧,还给顾客吧。这以后看来我们做芯片级维修的都要退回去,做板卡级维修啊,只能够换板了。看帖看累了,抖抖小手,加点分吧。

网友:
1、船到桥头自然直,放宽心态来赚钱;2、待机偏高,待机芯片发烫,首先可以测量VERG5/VREG5对地值;3、烧机时电流到0.4A时刚好短路的电容烧成开路了,所以电流恢复正常;4、网卡烧坏发烫有些是可以开机,这在台式机上经常见到的。

网友A:
网卡烧坏如果与桥的通道那块没有短路,不碍事,就能开机,反之则不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烧坏如果与桥的通道那块没有短路,不碍事,就能开机,反之则不能。

维修这么多年,也没有修过网卡,最多换过网卡接口,对于网卡相关的还真不知道。谢谢解惑

网友:
Replace AMD 216-0752001

网友:
我这也有个微短的还没弄好,学习一下

网友:
真是坏的有点多!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修这个 真的要点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这么多年,也没有修过网卡,最多换过网卡接口,对于网卡相关的还真不知道。谢谢解惑

完事没有绝对
坏了有的也不会影响亮机

网卡还会导致 待机高 不触发  触发无复位等

网友:
不错 值得思考 很多大神回答 我看看 学习

网友:
维修这行业,生意全是不好捉了

网友:
现在的新板都是CPU加桥一体的了!!只要是碰到电压全出来!刷了BIOS不好的就悲剧了!没地方搞了!!平台复位都有了还不跑码!那还能修什么!加焊Cpu吗??加焊不好就退回去了!!真是变成板卡级维修了!!

网友:
网卡的电压2。5V,就算是VREG5的信号转换而来,中间也有转换电路,网卡与VREG5没有直接的关联,怎么可能引起VREG5的短路,还是不明白

网友:
做了那么久 换店面的话  肯定流失很多老客户的   还有现在的新版子 真的很烦  全是板载  搞不好就亏了

网友:
兄弟别灰心,有技术走哪都不怕。我也刚开始干,麻痹房东就要收房,比你难多了。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导致微短。

网友:
高手维修啊   就是NB

网友:
你们修一台机起需要多久呀啊

网友:
网卡的供电经过转换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