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敲盘了,开盘数据能恢复不啊?

楼主(2015-05-16):
硬盘敲盘了,开盘数据能恢复不啊?  很重要的财务数据   有什么办法恢复出来啊????

网友A:
可以,要找到专业的恢复单位,不然给你稿费了

网友:
是磁头的问题吗?

网友:
看盘体划没哦      谁也没有100%把握

网友:
交给专业的机构搞,

网友:
找专业数据恢复的有把握

网友:
很重要的一定要找专业数据恢复机构

网友B:
确定问题 如果是固件引起的换头 也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找到专业的恢复单位,不然给你稿费了

专业的太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问题 如果是固件引起的换头 也是没用

只能听见硬盘有咳咳咳的响声    电脑不认盘

网友(2015-06-15):
八成   头坏了

网友:
先排除是板还是磁头的问题

网友:
如果自己搞只能把盘体放在好的硬盘上一试了,还得同一批次的硬盘

网友:
要想恢复重要数据,就要花大价钱搞了,又想要数据又想便宜的最终就一个结果,数据没恢复成功或者花更大的代价恢复。

网友:
重要资料建议给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小白搞只会越搞越坏

网友:
磁片没坏就可以修复,磁片坏了无法修复

网友:
是那个品牌的? 引起敲盘故障的很多 电路板 磁头  固件坏  板与盘体接触不良等故障都会引起敲盘的  。

网友:
只要磁片没坏就可以恢复,我估计磁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开盘的话,最好找专业的,价格贵点但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