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CPU温度高

楼主(2015-05-16):
一台苹果A1286花屏,I7的CPU,216-080005的显卡,加焊显卡后OK。但CPU一开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就立即升到100度做,如果不开温度压力测试,CPU温度又完全正常,只有50多接近60度.铜管完全OK,风扇
在开鲁大师的时候,转速也很快。但搞了好多次,还是一样。大家修苹果本多的,说下经验,这样的要怎么搞
补充一点,开视屏,做多一分钟,温度也会升到90度左右

网友:
我的一体机也一样,好像清灰没作用,

网友:
苹果用windos 都是这样的   放心用。

网友:
苹果的本装windows都是这样的  无解    我之前修到过好多都这样, 后来客户买的新本来我这装系统 我测试也这样

网友:
这台机器可以保修的

网友:
以前没关注过,下次我得注意一下

网友A:
苹果机用WIN7系统,温度都会虚高的。还有就是I7的CPU会超频。你想温度降下来,有个办法就是在电源管理里面把处理器的最大处理器状态调到50%以下,当然这样来的问题就是性能会有所下降,但一般苹果机器不是用来玩游戏的,所以没有什么区别。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用WIN7系统,温度都会虚高的。还有就是I7的CPU会超频。你想温度降下来,有个办法就是在电源管理里面 ...

多谢,可惜的是客人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