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主板I系列的CPU点不亮

楼主(2015-05-16):
主板是B460独立显卡的 LA46 DIS MB 09911-1m    原板是I3-380的U  裸板上电到1.08就不上去了     用P6000的U就可以正常点亮进系统  自己动手换过CPU供电芯片  一个烧的有点黑的上管(虽然有点黑还是可以亮机的)     BIOS  换过南桥 还是一样上不了I系列的U  求个思路...

网友:
南桥那边有问题吗

网友A:
你换的那个上管 那一组供电是正常的么?是不是供电不正常 带不起I系的U?最好把那个换了的上管的下管也换新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2964258
刚编辑的,你可以看看第2个案例 希望对你有帮助,之前我也修了个B460  一个铁管有问题的

网友B:
不是铁管问题,是不是只一组供电

网友:
应该就是挑CPU,找图纸看一下哪里会影响频率

网友C:
这个机子少场馆CPU有一般几率会烧掉,拿那个CPU到好的机器上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那个上管 那一组供电是正常的么?是不是供电不正常 带不起I系的U?最好把那个换了的上管的下管也换新 ...

用P6000是正常的 有1.05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铁管问题,是不是只一组供电

俩组供电都是1.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少场馆CPU有一般几率会烧掉,拿那个CPU到好的机器上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CPU肯定是好的   在其他机器都是正常的  几个不同型号的I系列U 装上去都是不跑码

网友:
没有  我做维修的老乡说他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拿到华强北去修好了  说是换了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