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不跑码 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5-05-16):
       我是个维修爱好者,最近自学维修主板,刚啃完一本主板维修的书籍,花15大洋买了张技嘉GA-G31M-ES2C坏主板准备实践,上电,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闪烁,南桥比较烫。
于是按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开始查,都正常,复位灯闪烁是怎么回事呢?没有思路了,于是逛论坛,论坛里讲是南桥、时钟芯片的问题。但是手头没有BGA,不好动南桥,难道我的处女作要夭折了?不甘心,陆陆续续空闲时间用打阻值卡打了内存、pci、usb等接口电路的阻值。当我的表头触碰到串口1脚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阻值竟然是0,KAO,明显不正常,1脚对地短路,应该是串口电路哪个滤波电容短路了。想想串口也没什么用,懒得查了,直接热风枪拆掉串口芯片。

接着满怀期待的上电,顺利开机跑码显示。我卡卡,处女作。。。

(原来串口等接口电路故障也会引起黑屏,想想应该是串口无法顺利复位,于是南桥不断得发复位信号过去,结果南桥很热复位灯闪,也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迅维这个论坛不错,希望能够多和这里的前辈们多多学习。小弟积分好少,有时候想下个电路图都不够

补充内容 (2015-5-18 12:15):
后来又查了一下串口芯片和串口接口之间的两个排电容,没有问题,确定是串口芯片损坏导致黑屏复位闪烁故障

新手上路, + 1

网友A:
这么认真一定能学好主板维修。赞一个。

网友A:
你那个诊断卡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认真一定能学好主板维修。赞一个。

谢谢前辈。还送我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诊断卡是什么牌子的?

奇冠的,也不知道买哪个牌的好,买阻值卡的时候顺便一起买了。不跑吗的主板,按一个键还有“奇冠代码”,话说是奇冠自己开发的代码,不过我个人觉得奇冠代码意义不大。不过灯还是比较齐

网友B:
不错不错,,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我都是南桥开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我都是南桥开干了!!

看了网上都是说要干南桥,可我没有BGA,还上网查了热风枪怎么干南桥,网上讲热风枪干成功率很低,于是我就准备留到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再干桥。后来我打了pci卡阻值正常,觉得南桥应该没太大问题,于是慢慢查阻值。

网友D:
你这问题我遇到过,可就是没有遇到串口芯片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网上都是说要干南桥,可我没有BGA,还上网查了热风枪怎么干南桥,网上讲热风枪干成功率很低,于是我就 ...

还好那个芯片一般都没什么用,,取了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那个芯片一般都没什么用,,取了也无所谓!!

是啊,不然如果是芯片坏还要上网买呢,我又不是专门修主板吃饭的,手头没料板。不过我判断应该是串口那个排电容击穿了,换了应该串口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问题我遇到过,可就是没有遇到串口芯片坏的。

网上也都是说南桥虚焊或者坏的多,原来串口短路也会黑屏不跑吗呀。

网友E:
属于是 pci 3.3  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属于是 pci 3.3  的故障!

前辈,啥叫pci3.3v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辈,啥叫pci3.3v故障?

不是前辈、、、、这里有资料 你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9027-1-1.html

网友F:
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

哥,我已经长大了,快奔三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前辈、、、、这里有资料 你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9027-1-1.html

这块板没修之前和修好之后,南桥都是3.3sb都是正常的哦,诊断卡上灯都是亮的。

网友G:
串口芯片坏了,串口无法正常使用的见多,象楼主说的情况的确我目前没有遇到过,多谢楼主分享,以后修板防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串口芯片坏了,串口无法正常使用的见多,象楼主说的情况的确我目前没有遇到过,多谢楼主分享,以后修板防着 ...

其实可能com口芯片没坏,就1脚短路,很可能是com口相连那个排电容对地短路,只是我查了好几天这个板,串口也没什么用,就拆芯片省事

网友:
你们都说跳复位拆com,我还真没遇到过拆com好的。基本都是时钟,SIO,SB

网友:
拆完串口芯片正常后,南桥不热了吗?

网友(2015-09-29):
串口短路 我也自学维修,同时也与楼主特爱电子类。只要有关电子数码产品我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