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花屏

楼主(2015-05-16):
联想e420客户说是黑屏,接电源,开机,正常亮机,留机观察,接下来几天正常使用,让客户拿回去了。过了半个月客户又来了,说又黑屏了,好吧,开机又正常,没办法,丢一边吧,过了几天一开,花屏了,再开几遍之后没显示只有灯光了。难道是显卡坏了?等等,先换个屏试试吧,没想到结果真是屏坏了,没想到啊,还好没先搞显卡

网友A:
为什么是屏啊??楼主

网友B:
友达的屏故障有点多。是不是友达屏?

网友:
这种花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友达和三星的屏都见过。

网友:
我手上有台E530的,情况差不多。不过是白屏然后慢慢变黑。可是换了屏 还是一样。把屏线擦了下现在能显示。20次中有一次花屏的情况。无从下手。感觉是屏线

网友:
花成这个样子还真没见过

网友:
什么牌子的屏 ,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屏啊??楼主

我也不知道,第一遍还正常显示过的,第二遍就花了,之后直接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友达的屏故障有点多。是不是友达屏?

没仔细看,只记得是140超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