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5-05-16):
2015/5/16  外面下着大雨,突然有位妹子跑过来说电脑开不了机了。。。。。 拿到机器插上电源,哥笑了。 又是送钱的机器啊!!
拆完机器,打了一下对地值只有0.003 不用想就是电容的问题。给客户报了价格留机还留了QQ  哈哈

一般接到这种机器,首先是打了对地值,然后烧鸡。。。。我习惯用1.2A 烧鸡,然后这里摸摸 那里摸摸
也不知道摸那里去了。
发现隔离管很烫,拆下来万用表测量发现是好的,继续检测发现这里没什么问题的!
既然这样烧不出来,那就直接接公共点烧吧!不知道这样烧对不对,反正修过好多板都是这样烧出来的。

这样又烧了1分钟,发现没发烫的地方。心里想不是板层短路呢,烧那么久都没发热的地方!
又过了1分钟还是没发热的地方,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板层的问题了,这个真是麻烦啊
死马当活马医吧。。。

过了10分钟回来,发现不短路了心里激动啊。量了一下对地值发现正常了 。
开机神马都正常,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反正现在能开机哈!

开了几分钟发现隔离管很烫,量了一下公共点只有16V   估计是隔离管吃回扣。换了就好了 PQ1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随便写写。

post_deleted

网友A:
短路放着放着就OK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直接烧断了,所以不接地了。

网友:
美女来了运气也随之而来

网友:
我有一台是R700没修好,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放着放着就OK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返修在说

网友:
那些莫名其妙就能好的故障,大部分都要返修。祝你好运

网友:
这种应该是哪里烧开路了所以就好了

网友B:
楼主好运气啊,烧鸡大法很好用

网友:
思路明确。不过好像有的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C: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容易发现问题所在处的  不过要细心点 还有就是得付出点小小代价
(偶尔会被烫起泡)哈哈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还是有技术含量的,太谦虚了

网友:
楼主收获不小啊,所以说应该好好学习技术啊!

网友:
这样是不是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运气啊,烧鸡大法很好用

改天你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容易发现问题所在处的  不过要细心点 还有就是得付出点小小代价
(偶尔会被烫起泡)哈 ...

谁叫你乱摸。。。。。。。。

网友:
一般情况下元件发烫,如果它的后级没有短路漏电,应该就是要换它了。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好的  可能会返修

网友:
电容漏电呢。。。估计哪天就返修

网友:
我碰到几台烧鸡直接烧线的,,板子根本不烫,直接就是线烫的!!根本烧不出来!!!*脏话*!!直接退掉了!!!

网友:
估计是烧断线了吧

网友:
以前师傅教我烧鸡大法 特意搞了部 B460铁MOS管 起个泡 。。。我影响太深了 以后我教徒弟也这样干

网友:
骚鸡大法这么的神奇???骚着骚着 没有摸到发烫的地方 然后 就这样好了???

网友:
运气好的很啊,美女都让你占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