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的板卡型号KRAKATOA V1.00

楼主(2015-05-16):
HP品牌机的板卡型号KRAKATOA V1.00,单桥,可强制开机,32.768和25K晶振均无电压,桥热,请高手指点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那你就要检查一下RTC电路和3VDUAL是否有电了

网友:
如果3VDUAL没有产生,那就要看一下5VDIMM产生没有

网友:
如何待机正常,而25MHZ无电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