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 PU19短路

楼主(2015-05-16):
接到一台SONY的笔记本,型号是PCG-61212W,主板型号是MBX-224,顾客说进水了,我查看了下外观,PU19和U4进水腐化了脚 ,于是更换PU19,芯片型号是SN608098,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听兄弟说ISL6236可以代换,于是换了一个上去,但是短路,把IO给拆了,正常了,可是手上没有NPCE873这个IO,拆了一个NPCE871的上去,待机有0.01,但开机不正常,于是买了一个新的IO换上去,居然短路了,于是拆掉IO,还是短路,换了两个PU19,SN608098的芯片还是短,求SN608098芯片的工作时序,,,

网友:
你说的短路是那里短路 是VIN19短  还是单元电路短路 先把短路的地方找到 接线烧 不要乱拆芯片

网友:
是LDO待机5V短,只有1.4V,烧了一下,恒流源显示电流0.35,不知道是不是我换芯片没换好?我换了几个芯片了,,,

网友:
这个机器出图纸了哦,找个对到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