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PC8037-H场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5-16):
有一N沟道增强型场管TPC8037-H,电压30V,12A的用什么场管代换才好,刚才发错了

网友:
可以查PDF一般的·场馆A数一样都可以

网友:
查不到 TPC8307

有TPC8107
P-MOSFET
30V    13A     SO8

可以发个图吗?

网友A:
TPC8037能不能用4468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C8037能不能用4468代换?

AO4468
VDS (V) = 30V
ID = 11.6A (V GS = 10V)
RDS(ON) < 14mΩ (VGS = 10V)
RDS(ON) < 22mΩ (VGS = 4.5V)

规格差一点点 勉强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