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液晶显示器FP92W的维修

楼主(2015-05-16):
显示器不开机,打开看发现保险管烧断,300V大滤波电容爆裂。都更换以后发现还是开不了机,测量电源集成电路1200AP40的6脚电源为10V,达不到启动的11V,查外围电阻电容都正常,用稳压电源调到12V接到第6脚上,第5脚上有开关脉冲输出。因为没有1200AP40这个集成块,没法代换。请大家判断一下是1200AP40坏吗?

网友:
有可能坏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8脚的启动电阻.........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  但是外围电路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你外接电源有脉冲输出,,可能IC是好的,,,

网友:
启动电阻或芯片的供电电容

网友:
把那个电容换掉,连接6脚的电容

网友:
6脚的电容换了,八脚的启动电阻量了也是好的,看来先买个集成块代换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