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0不出核心显卡供电和独显供电

楼主(2015-05-16):
DELL3420不出核心显卡供电和独显供电,CPU供电是正常的,机器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认不到独显,独显供电芯片是ADP3211,32脚的开启信号DGPU_PWR_EN有3.3V,显卡的阻值正常,查了反馈的电阻和MOS管都是正常的,就是不出电压,现在机器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BIOS也刷过了,供电芯片也换过了,独显和核心电压都没有,求助下这个机子是先出哪个电压的?

网友:
VID有信号组号没有

网友:
VID有信号组合没有,该信号的供电是否所有正常

网友A:
独显和核显都没电压又可以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和核显都没电压又可以进系统?

dell 有些机型。。如果没有检测到独显。。而CPU又带显卡的。。就会。。自动开启自身。。机带CPU。。。估计是。发贴者。发错了。。应该是没有独显的开启电压。但又可以进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独显和核显都没电压又可以进系统?

这个是HM75芯片组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HM75芯片组的,CPU

它这个是HM75,CPU是有集成显卡的,所以可以显示

网友:
感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显卡的问题,显卡拆掉发现焊盘断线,补好线,重新焊上显卡就好了,后来知道机器客户是摔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