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2寸,显一下马上黑了,什么原因大一点

楼主(2015-05-16):
aoc 22寸,画面显一下马上黑了,什么原因大一点

网友A:
是外置适配器 还是220V 供电  lcd  还是led  如果是外置电源就换电源试试 如果是lcd 灯管可能性大 led 的 升压板 led接口这些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灯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外置适配器 还是220V 供电  lcd  还是led  如果是外置电源就换电源试试 如果是lcd 灯管可能性大 led 的  ...

支持,所说界有可能.....楼主需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
灯管高压板电源,三种可能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再说吧,灯管及高压都有可能,另外电源也有可能

网友B:
LCD的一般高压供电 高压线圈 灯管 LED的一般恒流板的供电 恒流板的电流检测电路和升压线圈 LED灯条

网友:
是LCD的话,一是高压条,二是灯管,三是电源。是LED的话,升压板,灯条,电源。还有一种情况不管信不信,那就是电脑中毒,这种情况重装或者说还原系统可以好。以上机会都比较大。

小寒居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黑了以后电源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可以有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背光系统,包括高压,升压板,灯管

网友:
反正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网友:
灯管,高压,爆电容了

网友:
高压板,灯管,电源滤波电容都能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再说吧,灯管及高压都有可能

网友:
灯管坏的多

网友:
你先打开测试一下吧  灯管 电源板 高压板 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可能很多  灯管应该大一点

网友:
拆开查吧,这问题判断故障不复杂。但灯管与电源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D:
黑了看看屏还有没有画面,,一步一步来排查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外置适配器 还是220V 供电  lcd  还是led  如果是外置电源就换电源试试 如果是lcd 灯管可能性大 led 的  ...

220V供电的,灯管我用上面这两个灯管能不能试的file:///D:/%E7%94%A8%E6%88%B7%E7%9B%AE%E5%BD%95/%E6%88%91%E7%9A%84%E6%96%87%E6%A1%A3/Tencent%20Files/57005334/Image/C2C/2B7FD85626FFF0116C0707EC43D5DEDC.png出来的,还是要一定22寸的灯管,我这里有22寸的显示器是屏有点坏,但能显示,可以用那个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了看看屏还有没有画面,,一步一步来排查

黑了没有画面,本来可以看到电脑桌面画面就黑了,电源灯是蓝色的。现在是画面也没有,亮一个就灭了,电源灯是黄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的一般高压供电 高压线圈 灯管 LED的一般恒流板的供电 恒流板的电流检测电路和升压线圈 LED灯条

电源板上到驱动板上红线电源测了是5V这说明输出电压应该正常吗,ICLD7576输入307V,输出是11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是什么问题

我是出学,还在查,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20V供电的,灯管我用上面这两个灯管能不能试的出来的,还是要一定22寸的灯管,我这里有22寸的显示器是屏 ...

只要是好灯管不一定非要用原来一样的灯管试 19寸至22寸都可以试 黑屏时如果信号正常 看看灯管灭了吗 如果灭了 看屏能否看到阴影画面 如果能就是高压或者灯管 一般都是灯管 你这种屏一般都是灯管虚焊打火 外观上应该能看出来 就是两边细线两头塑料烧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好灯管不一定非要用原来一样的灯管试 19寸至22寸都可以试 黑屏时如果信号正常 看看灯管灭了吗 如果 ...

没有看到阴影画面,电源指示灯就变黄色了,没有显示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好灯管不一定非要用原来一样的灯管试 19寸至22寸都可以试 黑屏时如果信号正常 看看灯管灭了吗 如果 ...

通电能不能看到自检画面 能  就联机试  联机看能不能看到联机画面 如能 还灭 灯信号是好的绿色信号 还高几秒黑屏 就是高压或者灯管 不能 联机没信号 或者一开始有信号过一下就没信号了 就有可能是信号没送来 或者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你现在的问题咋和之前描述的不一样了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能不能看到自检画面 能  就联机试  联机看能不能看到联机画面 如能 还灭 灯信号是好的绿色信号 还高 ...

有显示那个AOC标志,过一秒就灭了,插电,按开关,灯管灯亮一下,显示AOC标志,又灭了,指示灯就亮黄灯,就这样黑屏在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