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暗屏维修

楼主(2015-05-16):
机器开机能听到声音 但是无显示 第一感觉是无背光  查图纸 找到测量点  量C9020无电压 确定故障点就是它 分析来源

这个PPVOUT_SW_LCDBKLT还受U9701这个芯片控制 但来源并不是它  往前追 看看前面是否有电压(扫了一圈发现 这个电容有点轻微的腐蚀 短路 但是换了并没有好)

再追查来源 发现是公共点 通过MOS管转换而来 还通过一个Q9707 两个控制脚分压 使Q9706导通而来

测量D极(1 2  5 6脚)没电压  公共点是肯定有的 直接量保险 发现不通 最终更换OK

亮机图

网友:
楼主又发苹果的帖子了,技术不错啊

网友A:
这种问题 貌似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网友B:
楼主技术这么好,积分咋这么少呀

网友:
保险丝损坏有时候可以直接用铜丝相连,但是这样子会失去本身熔断保护性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小弟学习了

网友:
这里烧断贴片保险应该是F9700,本身损坏的话,会造成Q9706本身D级没有电压输入,在本身G级控制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就会引起1256脚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C:
说错了,这里烧断贴片保险应该是F9700,本身损坏的话,会造成Q9706本身G,D级没有电压输入,最后1256没有电压输出,在Q9706 G级没有控制电压的情况下,这里R9788和R9789电阻分压也会不起作用。

网友:
苹果没背光的机器挺多的

网友D:
保险断路了,除了本身外,就没有其它原因吗?那个漏电电容也许是罪魁祸首。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个楼主能收到多少钱?300元应该没问题吧
苹果应该是好收钱的吧!

网友:
电容 是真凶,我修好了此款本,收费1400,顾客说没多要

网友:
看着大神们修苹果挣大钱,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貌似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求加分啊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这么好,积分咋这么少呀

哪里 还需要磨练啊

网友:
来偷师啦,,不错的分享!!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修苹果有钱途。

网友:
此机屏线接口那块容易进水,进了很容易引起那个保险坏。

网友:
那个保险坏了只会不亮机,还没到暗屏那一步呢。

网友E:
这钱还是来的蛮快的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钱还是来的蛮快的  运气不错

还好芯片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这里烧断贴片保险应该是F9700,本身损坏的话,会造成Q9706本身G,D级没有电压输入,最后1256没有电压 ...

你是用心看了

网友:
有条理,好经验

网友:
修苹果没点位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楼主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保险断路了,除了本身外,就没有其它原因吗?那个漏电电容也许是罪魁祸首。

你说的漏电电容指的是?

网友:
分少,楼主别怪我。

网友F:
只是保险坏了吗,烧保险不是一般后面有短路吗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暗屏的,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漏电电容指的是?

他是说那个腐烂的

网友:
苹果感觉不好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只是保险坏了吗,烧保险不是一般后面有短路吗

不一定,这里可能是C9020滤波输出电容轻微短路腐蚀引起PPVOUT_SW_LCDBKLT信号工作电流变大烧坏保险。

网友:
我这苹果的本子少 板子元件比较小 有点排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这里可能是C9020滤波输出电容轻微短路腐蚀引起PPVOUT_SW_LCDBKLT信号工作电流变大烧坏保险。

修苹果的,一般收同行多少钱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呵呵,苹果的机器很容易烧保险的,而且保险这个件样子不容易看出

网友:
哥  图纸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