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Y太不经摸了!

楼主(2015-05-16):
        接机掉电,到了logo就掉电有时候到windows欢迎界面掉电,Y460。二话不说拆机,给客户说主板坏了,硬件问题,不上硬盘你这也掉电,主板的事情问题严重,报价打单留机器,通电下意思的蹂躏一番再说,小心翼翼的开始抚摸,各种摸当摸到系统供电的时候有点热,开始仔细的摸,我去突然打电流,我去,是个烈女,咬舌自尽了,我去,顿时兴趣全无,速度断电用表开始测试,3v电感对地短路了,趁着还热乎赶紧抢救,去掉电感前后级都短路了,前级阻值遍低后级直接没有阻值了,烧鸡ec挂了,拆掉,阻值有了三百多,插上电流表在摸下,待机0.17,max17020有点烫,找了个换上,阻值正常了装电感,上电ok救回来一口气,待机电压正常,上ec开机也正常开来是救回来了。
    这下很小心,生怕他耍脾气了,不敢在摸了,恢复到原始故障了掉电,去掉开关不掉电了,开关板接口第三针式开机信号上开关板电压只有1v多一点跳变呢,怪不得,去掉开关板上的U2去掉不顺眼的几个电容,上机ok,装机器测试一切ok。
    总算是救回来来了,总结:以后别乱摸人家,脾气大着呢!

网友:
估计你摸到不该摸的了吧

网友:
楼主的导电性能良好  我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
摸到关建部位了

网友A:
看帖的给他分啊,最近很穷啊

网友:
让你摸咬手了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B:
估计楼主身上静电太大了吧

网友:
早就叫你要温柔点,你就是不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身上静电太大了吧

应该是楼主太粗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的给他分啊,最近很穷啊

这他用的不给不行啊。。。。

网友C:
不会吧 是不是手出汗或者有水

网友:
楼主是电力十足呀!可惜没有遇上潘金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 是不是手出汗或者有水

天是有点热,汗水有可能但是这个板子我有好几台维修过程中故障扩大了,感觉他很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