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X46H进水

楼主(2015-05-16):
今天收到商家送来的一台清华同方I7 HM65的机器,说是进水不开机,拿到果断拆机 看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进水腐蚀 二话不说先清洗 结果还是有一引脚焊盘都掉了。果断吹下来 飞线....加锡焊上去 清洗完毕后放大镜伺候 确定没问题后就上电 电流一路飚上去 亮机!  然后就是把其他配件大概拼装起来 进系统发现U温度有点高 压力测试直接掉电重启...  再一次试同样状况  我准备关机在拆主板查看下 可是发现软关机关不了 可以强行按开关关机。 接着就是判断有可能系统问题 就换了个拆机硬盘安装了个系统 发现U温度也没那么高了 压力测试结果不掉电 可是软关机还是关不了 还有就是多开机几次偶尔也会有掉电重启或是在进系统过程中重启了,查看了下CPU的电源芯片 找了下还有新的 就给换上去了 测试下结果还是一样,这还真没辙了。论坛里的各位前辈可否指点下 小弟我理论还不是很好。 图片就没有拍下来就是想问下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还有就是可能还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希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在这里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