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来大神求解

楼主(2015-05-16):
    RT 。这个r5538拆掉后,现在机器修的3V,5V有,开机瞬间有1.8V和1.05V,然后就掉电了。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不装他引起的。。

网友:
因为装上后SYSON,这个信号被拉低。所以拆掉,拆掉后就这种情况

网友A:
换个试试吗  不换怎么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试试吗  不换怎么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呢

就是没有这种芯片现货。所以有没有大神来确定和这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