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帮我看下,显示器重影而且闪烁

楼主(2015-05-16):
http://tieba.baidu.com/p/3765478946?pid=68456214862&cid=0#68456214862

网友:
屏坏或者屏线

网友:
可以扔废品了。。

网友:
那个通用的 点一下 不都知道了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屏坏了,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先测下逻辑板的各大电压。

网友:
有点品牌的这类故障可能是程序问题,你把输出模式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一台LG 32LK330 也差不多,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屏坏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2015-06-17):
屏坏了啊 1

网友:
屏坏了,有可能是缺电压,也有可能主芯片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