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30U集成显卡问题

楼主(2015-05-16):
联想tHINKPad T430U开机电流跳变两次到0.75维持5秒回到0.02,用万用表测试集显供电0.8V闪一下就没了,电感后端波形1V左右缓慢降到0V,电容换过,反馈电阻阻值正常 SVID有波形,请高手指点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不要总盯着集显供电,CPU与总线供电不稳定也会是这样,都打波看一看。

网友:
都打过 就显卡供电不正常 会不会是Isl95837的毛病啊

网友:
集显供电0.8V闪一下就没了时,测一下下管G极是否 一直高电压。

网友:
查一下芯片BOOT升压电路,反馈电路。

网友:
集显供电 是在cpu工作后产生

建议你的先分清楚是 PWM问题 还是时序问题

这个机器BIOS爱出问题

网友:
静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测了Boot引脚开机4.95V有点低,在显卡供电正常的一瞬间Boot达到5.27V正常了之后就没了,应该是Boot引起的,我把升压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呀,Boot还与什么有关 谢谢

网友:
我看集成显卡的供电电感后面的波形是缓慢掉的,应该不是保护了,其他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且稳定  不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A:
我遇到的于你一样的问题,刷BIOS好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于你一样的问题,刷BIOS好的

我遇到过 刷bios 把集显刷没得 0.8V不跑吗 结果是 内存复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