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2台苹果维修实例

楼主(2015-05-16):
最近淡季机器不多,闲来无聊发2个维修实例。

第一台:
A1370   I系列2代的
故障: 触发掉电
接上电流表跑个2秒左右就掉电, 预测是BIOS问题, 拆开D壳目测主板拆过没修,直接示波器打J5100接口的LPC总线有波形,OK这下更怀疑BIOS了, 拆开板子目测没有进水腐蚀的现象,板子很干净,拿起风枪直接吹BIOS, 就在这时犀利的眼睛看到内存旁边一个测试点有腐蚀现象,(这个看主板是很重要的,用风枪的时候中间有空隙可以利用在看板子上, 我用眼睛帮同事看好的板子不在少数,具体的经验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多看吧!)

上个图片,板子是不是很干净,
用刀片把测试点刮干净,打排阻上的阻值都有的, 但是看图纸排阻是36欧,打值可能不准确, 直接拆掉排阻后打值无穷大,看点位图这个信号外面没有接线的地方, 我直接用跟线在内存颗粒上引出来,装机测试OK。   简单的维修。

第二台:
A1278  K90I
现象:死
接上电流表绿灯亮,待机电路问题, 这种机器只要同行没有乱搞的 都简单。
拆开D壳目测板子简单修过,测公共点电压OK,3VS5没有,测3VS5开启OK,
拆开板子打值3V  5V电感均短,其他电感没短。先修5V,把电容撬掉还是短,接上电流表烧,直接找声卡旁边的C6213,用点洗板水放上去立马冒烟,就他了。(这个电容我印象中翘了不下5个)
接下来烧3V,没烧出哪个芯片明显发烫,电感断开5112和电容拆掉还是短,接着烧还是没有发现明显发烫的地方。

烧了很久最后就只有发现这一块PCB发烫了,后极元件算多吧,不想拆。我怀疑PCB短路,先用刀片一点一点的刮开,最后把电容旁边那个过孔割断即可,这个过孔是到51125的7脚,把51125出来的7脚过孔割断飞线

最后来2张后面接线的图,由于我把电感旁边那一块过孔都割断了,只能重新再飞一根线了。
第一次遇见这个板层短路的,做了些没必要的事。

图片上面那个功放芯片给上家搞碎了, 我直接飞2跟线,后面测机喇叭还是没声音,其实以前也这样飞过, 是没声音的, 但是这个芯片焊接太麻烦了,想碰碰运气, 呵呵。
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料板找个芯片焊上去测试OK。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牛,实地出来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苹果的机器会越来越多,,,,好好学学修苹果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真可以  佩服

网友:
维修中观察法也很重要啊!楼主年轻眼神好,羡慕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图片真心清楚!
又有技术又细心,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好帖分享

网友A:
苹果维修 经验解析
方法明确 图文并茂   自然加精华!!!

希望楼主发表更多的关于苹果维修的案列

网友:
很是给力,楼主修苹是确实有一套,好生了得!很细心很认真,思路很敏锐!一点到位!!!!!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好羡慕能修苹果的

网友:
以事肯定很有市场   我不会啊

网友:
牛人啊 给力啊

网友:
写的很简洁,希望再详细点给菜鸟们也看看。

网友:
修的经验不少了

网友:
说实话,我还真没在苹果主板上割过线,楼主很厉害!

网友:
板子上的黑漆不好看

网友:
在你看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额

网友B:
修苹果机器就是好赚钱 而且问题不会太大的

网友:
楼主这个你也可以搞定,向你学习

网友C:
修苹果是不是要买一根原装电源头插在可调电源上啊?

网友:
苹果机器还没有飞过线

网友:
能修苹果,高手啊

网友:
苹果越来越牛,可惜我不会

网友:
实地出来就技术就是好~维修思路时序都很明确~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苹果机器就是好赚钱 而且问题不会太大的

但愿如此,有许多疑难杂症的,师傅们没空发呢,第二个故障我觉得已经很不好修了,楼主经验丰富,找对了地方,写的轻松,其实也不易。话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E:
没功放还想听声音。进水的板子都好修。

网友E:
苹果机子修了那么多,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BIOS有问题的。鼓励发帖,给你加分!

网友F:
维修关键难找准故障位置,但是,你这里,即使找准位置,也不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机子修了那么多,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BIOS有问题的。鼓励发帖,给你加分!

这个修机器感觉很重要,我开始直接怀疑BIOS问题是有点根据的。
苹果BIOS坏确实是少, 你没修过, 不代表没有, 我这里修的BIOS问题偶尔也有的。

网友:
网络慢,搞重复了......

引用 网友D:
但愿如此,有许多疑难杂症的,师傅们没空发呢,第二个故障我觉得已经很不好修了,楼主经验丰富,找对了地 ...

网络慢,搞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愿如此,有许多疑难杂症的,师傅们没空发呢,第二个故障我觉得已经很不好修了,楼主经验丰富,找对了地 ...

第二个机器我上午修的,烧了PCB发烫就放着,中午回去吃饭的时候在思考怎么修下去,最后想法是割开PCB了,这个板子有的人会查不出原因,或者放弃。
第一个这个腐蚀的地方就一个测试点发黑,周边完全没有腐蚀,靠点运气和细心了,这机器不到10分钟修好,可能有的人会一直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处理不好,会绕一大圈。
这个看帖子也很重要,我看一些别人写的理论很深的帖子,但是最后修出来的故障,我可能会有更简单的方法修出来,我会把它一些没用的东西忘掉,只吸取对我有用的东西。

这个看板子也是,以前我碰到我修不好的板子,别人看都看出来了,我为什么看不出来,我就自己思考,自己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维修 经验解析
方法明确 图文并茂   自然加精华!!!

这个最近没什么机器修,有点时间。以后估计没这个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关键难找准故障位置,但是,你这里,即使找准位置,也不好操作。

这个对有点维修经验的人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苹果是不是要买一根原装电源头插在可调电源上啊?

这个苹果电源头主要是绿灯作用,最好买瓦数高的电源头,不然一些A1297大的机器会不触发,需要装电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功放还想听声音。进水的板子都好修。

进水的板子大部分好修,我这里有时一些客户拿个10几20块都是进水的单板过来,我是看的都烦了。
各种补件飞线,乱七八糟的故障。

网友:
楼主看来经常修苹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