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硬盘下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5-05-16):
相信各位都知道这几种三星机器硬盘下面的电容比较喜欢出问题,CPU座大电容也容易出问题(这里的话保险的就是把大电容拆了上4个330电容保你行)教你个硬盘下电容是否有问题的经验:那就是在用表测COMS电池电压是否拉小了,COMS在主板上电压小了的话那100%有电容漏电了,如果你确定找不出哪个电容(因为不一定是0欧)接地的电容一个个拆,那下面的接地电容就算你全拆了也能亮机(确定要接地的)

网友:
滤波电容一般拆了没事的!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比较喜欢出问题是因为有贴纸包裹着,易受潮、发热导致。

网友:
每次都是4个一口气拆了就好了

网友:
你们都是直接拆了没给补回去啊。

网友A:
我每次遇到都是肉眼看出来变质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遇到都是肉眼看出来变质生锈了

那你肯定近视   离得越近  看的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