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25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5-05-16):
今天接一台联想 B325一体机,插电按开关没反映,拆机发现按下开关ATX电源风扇已经开始转了,测量ATX电源接口电压都已正常产生,但是主板风扇没有转,那么就先从风扇入手(注:此时主板除3、5V待机电压之外其他供电全无,改变一下思路不从内存供电入手)。

从上图看出风扇接口供电为+V12S,追查其来源来到PQ114 的D极且受控于SYS_ON信号。

继续追查来到EC IT8519E的89PIN,根据时序EC在收到FCH发来的PM_SLP_S3#之后就会发出SYS_ON。

测量PM_SLP_S3#无电压,测量EC条件都已正常。那就剩下FCH的条件了,实测FCH的待机+V3.3A与+V1.1A均为0V且+V1.1A受控于+V3.3A。

追查+V3.3A来源,来到PU23,测量其条件都已正常,6脚无供电输出且无短路故判断此IC损坏。

因为手上无此IC,直接飞线至PQ134D极,因为都是插上电就产生所以不影响时序。

上电之后风扇开始转了,接屏亮机。

网友:
直接从故障现象入手,也一样反正啊后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图纸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从时序的顺走不是更快一些找到故障点吗?

网友:
殊途同归
从风扇入手 也是修了供电
思路值得加分

网友:
有图就是好做事

网友:
值得学习,方法很多,结果一致

网友:
直接修风扇,向楼主学习

网友A:
忘了问楼主 1.1 咋办啊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学习了!值得加分。

网友:
现在联想的一体机坏的多,我修的最多的是AMD的不亮机  都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问楼主 1.1 咋办啊

+V1.1A是由+V3.3A开启的。

网友B:
这个是AMD的桥吗?楼主的维修思路确实明确,直接快速锁定问题所在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MD的桥吗?楼主的维修思路确实明确,直接快速锁定问题所在了,赞一个~

A55芯片组。

网友C:
楼主图纸分享下啊

网友:
呵呵 其实思路都对的

网友:
反着推 很有效果

网友:
思路明确,维修到位,学习

网友:
看这分析的,一看就知道是高手啊。

网友D:
楼主我现有一台和你一样的主板。请问你是独立电源供的吗?我的是加电不显。显卡北桥都干嘛过就剩植了。不知道时序了。有点乱了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现有一台和你一样的主板。请问你是独立电源供的吗?我的是加电不显。显卡北桥都干嘛过就剩植了。不知 ...

是独立ATX电源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独立ATX电源供电的。

电流是怎么测的。是看图纸的吗?

网友:
楼主的反推发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是怎么测的。是看图纸的吗?

一般是测电压。

网友:
是进水了吗

网友:
谢谢了啊 。。。。。。。。。。谢谢了啊 。。。。。。。。。。

网友:
不是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纸分享下啊

图纸论坛就有。

网友:
思路不错,另辟蹊径

网友F:
直接从无线网卡那里飞一根就好
loveyousecond
无线网卡供电在+3.3A之后,暂且不说这个;无线网卡接口在主板正面,而PU23与PQ134都在主板反面,飞线在同一面好点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从无线网卡那里飞一根就好
无线网卡供电在+3.3A之后,暂且不说这个;无线网卡接口在主板正面,而PU23与PQ134都在主板反面,飞线在同一面好点吧。

网友:
我有一台B325i花屏的 听说Bios问题 有遇到过么...

网友:
思路确实明确,直接快速锁定问题所在了

网友(2015-07-05):
楼主有没这个EC BIOS 我这个不出3V5V 但是风扇会转

网友:
维修思路很强,顶一下

网友:
新来的什么都好奇,到处看看,学习下

网友:
没分了最后看到了你这个值得加分大赞。。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入手也能有所收获,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大相径庭的。

网友:
楼主好幸运,没换什么零件

网友:
s3都没有atx电源怎么会转呢

网友:
这芯片很多坏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放下电才会显示,不放电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