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按键问题,空格、删除键反应太慢

楼主(2015-05-16):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以前删除一行字的时候,按住删除键,速度很快的回删,现在都是平均一秒删一个。。。空格键也是一样,

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系统啊 歌歌

网友:
重做几次了,系统没问题

网友:
你的键盘问题

网友:
换系统也这样换个键盘看看 把其他外设都去了 就留键盘试试

网友:
太卡了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控制面板-键盘  里面有个重复率频率,不知道怎么弄的,自己到最慢了,现在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