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 帮忙分析哈没CPU供电

楼主(2015-05-16):
谁帮看哈6566  VCC脚5V ENLL脚5V   VID0-4有2个1.8V 3个0V的组合  PVCC 和BOOT也是12V 。。。就是无CPU供电出。。。

网友:
5脚REF 0.1V

网友:
着重查查各供电脚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时测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A:
PVCC12V正常   BOOT也是就不对了吧  REF也低了吧  换个芯片吧

网友B:
恩   旧板上拆了个  换上就好了     再测REF有1.几V了。 看来这个参考电压是芯片内部比较的 跟外面电路无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CC12V正常   BOOT也是就不对了吧  REF也低了吧  换个芯片吧

谢谢 换了就好

网友:
修好收钱   恭喜  恭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VCC12V正常   BOOT也是就不对了吧  REF也低了吧  换个芯片吧

BOOT几V才对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OOT几V才对的啊???

这个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一般都是5V

网友:
都已经有各大电压支持了,发个贴的时间都重新换好一个芯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一般都是5V

12V也有对的吧。

网友:
    这不用发帖了吧,直接换一个芯片不就没事了

网友:
你要硬说对呢  那我不跟你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   旧板上拆了个  换上就好了     再测REF有1.几V了。 看来这个参考电压是芯片内部比较的 跟外面电路无关 ...

REF这个参考电压确是芯片内部发出的 跟外面电路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F这个参考电压确是芯片内部发出的 跟外面电路无关!

对,基本芯片损坏也会影响REF参考电压正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旧板上拆了个  换上就好了     再测REF有1.几V了。 看来这个参考电压是芯片内部比较的 跟外面电路无关 ...

原来你换了个坏的啊

网友:
原来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
默默的飘过

网友:
ref的电压一般是要多少v

网友:
我的6566驱动MOS管,有一路波形电压正常,一路电压低0.5V,一路无波无电压,换6566后那路电压低的连波和电压也没了,就剩一路工作了,那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