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真的可以这样,我真心以前不知道

楼主(2015-05-16):
15.6寸的笔记本屏幕可以用14寸的来代替,我说的代替是说可以点亮屏幕,不是可以直接装在笔记本上去,不要理解错了。以前真的真的不知道可以这样,昨天看到坛子里某位兄弟说可以这样代换,于是手上没有15.6的屏就用14寸的试试了下,前提是接口一样。结果你懂的,上图

网友:
继续上图、、、

网友A:
插口一样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口一样就OK了

我一直以为需要通用尺寸才能上呢

网友B:
你17.3的 接口一样也可以上的,这你都不知道?

网友:
I服了YOU

网友C:
阵脚线序能一样么。。。

网友D:
接口,工作电压及分辩率都在正常范围内就行!

网友E:
接口一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接口不一样也可以改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17.3的 接口一样也可以上的,这你都不知道?

17.3的也可以??这供电都一样一样的???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口一样应该没问题

我反正以前是不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接口,工作电压及分辩率都在正常范围内就行!

怎么去判断这些啊?接口我看的懂,其他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阵脚线序能一样么。。。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那么插上去试了试,就亮了

网友:
为毛你们都知道,就我不知道?难道我的山顶洞人?就不会烧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接口不一样也可以改呀

你们为毛都这么牛B呢?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网友H:
本来就可以这样测试的啊~只要屏接口一样上10寸都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来就可以这样测试的啊~只要屏接口一样上10寸都可以显示~

为毛大家都知道?????请叫我山顶洞人

网友:
是行的啊。。

网友:
看来我奥特曼了!!OUT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们为毛都这么牛B呢?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lz  去越南 待了几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  去越南 待了几年吧!

刚从伊拉克战场回来,刚刚下的火车

网友:
显示器就不一样了,屏幕尺寸不同肯定不能点亮

网友J:
晕,我天天这么试,接口一样都可以呀

网友:
接口一样,一般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7.3的也可以??这供电都一样一样的???不会烧?

你自己去查40针LED脚定义然后你自己量量供电、地什么的 看几个不同大小的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去判断这些啊?接口我看的懂,其他看不来

你主要看接口是多少针的,是高分屏还是低分屏就行了,别问我高低怎么看,自己百度。

网友:
一直都行的,现在的LED屏,一般通用80%

网友:
你发的图为嘛看不到

网友:
单6的都通用啊,,,,,,,,,,,

网友:
呵呵  的确 接口一样 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
     接口一样就行。。。。

网友:
额,还可以用更小的,或者更大的,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借口一样就可以代换但也只能测试,安装不上,

网友:
晕。。 接口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去查40针LED脚定义然后你自己量量供电、地什么的 看几个不同大小的屏是不是一样的,

我从来没有去想过,不同大小屏,会有可能硬件定义和供电会有相同。没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晕,我天天这么试,接口一样都可以呀

你天天试,生意不错啊

网友:
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   就像适配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