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如图进不了BIOS,刷过BIOS也换过了求助!!!

楼主(2015-05-16):
精英的主板什么都搞过了就是不行,如图,刷过了也

换过了,硬盘换过,什么都搞了就是进不了PE进不了系统。

求大师!!!!

网友A:
查外设及USB接口有无异常。

网友B:
哈哈,放电地干活

网友C:
1楼2楼的排查了 都还是不行的话  要考虑换南桥了。

网友:
CPU  拆外设之类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外设及USB接口有无异常。

全拔了,都试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放电地干活

我连BISO的换过了,早就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2楼的排查了 都还是不行的话  要考虑换南桥了。

这个没试过,一直以为能亮机一般跟桥无关了,换个试试。

网友E:
呵呵,如果我告诉你拆声卡就好了饿,你信不信呢,

网友F:
刷新固件,拆除声卡,更换82801GB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新固件,拆除声卡,更换82801GB

请问是刷什么的固件?硬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连BISO的换过了,早就放了。

是bios不是biso,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如果我告诉你拆声卡就好了饿,你信不信呢,

呵呵,至于你信不信,俺反正是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如果我告诉你拆声卡就好了饿,你信不信呢,

版主明示,这个跟声卡有什么关系?私生子?

网友:
看代码挡多少了

网友:
拆外设,拆完  换io    干桥

网友:
南桥设备自检不过

网友:
外设不仅指外接设备,还有板载的设备,如声卡、网卡、串口芯片、USB等。

网友:
拆掉外设,还不行就换桥。

网友:
这个没试过,一直以为能亮机一般跟桥无关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