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用什么工具取下来

楼主(2015-05-16):
笔记本屏上的一个芯片。这个芯片用什么工具取下来最安全?用烙铁取,我的技术,肯定做不到,风枪吹下来,肯定会吹到屏。取下板上的螺丝,翻过来用风枪,那排线搞不好就弄挂了,这到底需要怎么才能万无一失的取下来?求教经验者...

网友A:
逻辑板下面垫金属片厚点的,用风枪吹,很快弄下来,我就这样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下面垫金属片厚点的,用风枪吹,很快弄下来,我就这样弄的。

垫金属片?金属片热了不会伤到屏吗?

网友C:
垫隔热海棉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垫隔热海棉就行了

隔热海绵?没有,啥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垫金属片?金属片热了不会伤到屏吗?

吹的时间不长,不会伤到屏的。有时候我是用镊子垫在下面,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D:
我都是用疯抢直接吹下来的

网友E:
贴点锡箔纸,热风枪快速吹下。

网友F:
去除螺丝,背光纸上放15-20CM的纸盒垫高,排线用茶色隔热胶贴好。

网友G:
那么多脚,用烙铁是不现实的,就只有用风枪了,自己不敢弄就找别人弄吧,少年

网友H:
堆锡法就行了,有那么难吗?

网友I:
风枪,如果不行,还是换别人来替你取下来吧

网友J:
如果确定Ic已损坏,可用刀沿Ic边缘割断所有引脚后,拆下再用烙铁清理板上引聊即可

网友K:
贴锡箔纸或垫金属片,用风枪快速取下

网友:
只能用风枪取

网友L:
吹快一点就行了,不会伤到板子的。

网友M:
只能是风枪吹下来了。

网友:
都是用风枪直接吹下来的。

网友N:
楼主技术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可以看出来 基本功不扎实啊  风枪烙铁使用都不是很熟练

网友O:
垫块料板就好了,用风枪吹

网友P:
有相同大小的风枪嘴的呀!

网友Q:
用烙铁加刀片很简单就可以搞定了,温度低点用刀头

网友R:
垫两张名片 斜着吹  快速的吹下来

网友S:
下面随便垫高一点    拿风枪吹  就是了   我都是随手拿个东西垫的   螺丝刀  刷子  各种 看见什么在眼前垫什么  放心吧

网友T:
芯片一共四个边,每边的脚都堆满锡,用烙铁加热一边锡化了,马上轮流加热其他边   ,四边的锡都化的时候,芯片就可以取下来了,注意火候和时间啊。逻辑板和屏之间要垫一块料板,以隔热

网友T: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四边的脚都割断,再用烙铁取下板上的引脚。这个方法的前提是你判断准确是否是这个芯片的故障,或者你已买到这个芯片或这个逻辑板料板

网友U:
名片你有吧?垫张名片在下面,要不然你的屏会出现亮点。

网友V:
引用 网友B:
隔热海绵?没有,啥样子的?

清洁海绵  焊台用的 少沾水

网友W:
这个太简单了,你没遇到靠近模组的呢,,

网友X:
屏上面的芯片取的不少,直接就是上风枪,注意,下面要垫好东西,不然 ,,,你懂的,

网友:
垫个纸皮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V:
清洁海绵  焊台用的 少沾水

这个我有。湿的可以?不会渗水到屏?

网友:
用热风枪啊

网友Y:
用风枪就可以取下来。要做好隔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的时间不长,不会伤到屏的。有时候我是用镊子垫在下面,效果也很好的。

把罗家板垫高?中间用镊子隔开?我担心的是,用风枪吹,温度低,取不下,温度高,照样伤到屏。温度很难拿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疯抢直接吹下来的

这是屏上的芯片啊!直接吹?别吓我。你屏是不锈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贴点锡箔纸,热风枪快速吹下。

锡箔纸岂不是更能快速加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去除螺丝,背光纸上放15-20CM的纸盒垫高,排线用茶色隔热胶贴好。

用茶色隔热胶是防止烫到软排?这个不错。15cm的纸,纸?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么多脚,用烙铁是不现实的,就只有用风枪了,自己不敢弄就找别人弄吧,少年

反正烙铁,我是做不到。除非有技巧!不能什么都给别人修啊。总得迈出第一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堆锡法就行了,有那么难吗?

什么叫堆锡法?兄台请细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枪,如果不行,还是换别人来替你取下来吧

给我个机会好吗?给我经验,我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锡箔纸岂不是更能快速加热?

折起来,别贴在排线上,可以挡住热风。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确定Ic已损坏,可用刀沿Ic边缘割断所有引脚后,拆下再用烙铁清理板上引聊即可

方法也是可以考虑,极端了点!风险也是不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贴锡箔纸或垫金属片,用风枪快速取下

你们说的铜片是具体是什么样的?

网友:
嗯,肯定不能用BGA

网友:
用风枪直接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吹快一点就行了,不会伤到板子的。

就怕一时半时吹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只能是风枪吹下来了。

你一般用什么温度?

网友:
建议用锡箔纸,把锡箔纸贴好在取。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技术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可以看出来 基本功不扎实啊  风枪烙铁使用都不是很熟练

是啊,烙铁用的不好!你一般疯抢烙铁什么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垫块料板就好了,用风枪吹

你一般用多少温度?

网友Z:
这还不好弄?周边用隔热贴贴一圈,风枪小风高温快速取下...

网友AA:
我只告诉你屏幕的排线没那么容易坏你就懂了

网友AB:
用风枪吧,先找片废屏练下手

网友AC:
风枪就可以,注意温度就行

网友:
就是用热风

网友AD:
增加下面的扇热,然后温度低点吹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茶色隔热胶是防止烫到软排?这个不错。15cm的纸,纸?

有线网卡的纸盒/USB无线网卡纸盒不就行了

网友AE:
拆螺丝在板下面垫一个东西直接用疯抢吹就行

网友AF:
我都是垫料板,但是要小心,因为比较短,不要拉扯到逻辑板屏线,不然就废了

网友:
你铜牌维客是偷来的吗?下这个还要纠结

网友:
电路板下面随便垫个铁片什么的用风枪吹屏肯定坏不了的

网友:
风枪 下面垫个散热的就行

网友:
z这个直接上风枪。。。
但是底下一定要垫点东西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折起来,别贴在排线上,可以挡住热风。

嗯,我看靠谱,我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都是垫料板,但是要小心,因为比较短,不要拉扯到逻辑板屏线,不然就废了

我就是担心这个啊。小心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E:
拆螺丝在板下面垫一个东西直接用疯抢吹就行

拆下螺丝会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增加下面的扇热,然后温度低点吹下来

我怕温度低,就不好取

网友:
只能风枪了,烙铁我是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风枪就可以,注意温度就行

我尽力吧,小有担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用风枪吧,先找片废屏练下手

是,我已经找了个废屏。即将试试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只告诉你屏幕的排线没那么容易坏你就懂了

亚历山大,软怕我看着就怕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还不好弄?周边用隔热贴贴一圈,风枪小风高温快速取下...

小风高温,我尽力拿捏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相同大小的风枪嘴的呀!

是有, 我刚换上相同大小的封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用烙铁加刀片很简单就可以搞定了,温度低点用刀头

一般什么温度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用烙铁加刀片很简单就可以搞定了,温度低点用刀头

要刀片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R:
垫两张名片 斜着吹  快速的吹下来

刚用废屏试了下,焊膏会下流到软排除,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排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S:
下面随便垫高一点    拿风枪吹  就是了   我都是随手拿个东西垫的   螺丝刀  刷子  各种 看见什么在眼前垫 ...

下面垫东西 逻辑板不就倾斜了吗?我加点焊膏,一加热焊膏就流到排除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T:
芯片一共四个边,每边的脚都堆满锡,用烙铁加热一边锡化了,马上轮流加热其他边   ,四边的锡都化的时候, ...

这也太高难度了吧,要四边同时锡化,这的什么技术含量啊。这得什么速度啊

网友:
用铜片垫起来,下面加点纸,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T: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四边的脚都割断,再用烙铁取下板上的引脚。这个方法的前提是你判断准确是否是这个芯片的 ...

不怕割断逻辑板上的焊盘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线网卡的纸盒/USB无线网卡纸盒不就行了

那么高。逻辑板不就倾斜了吗?焊膏一热就下流到软排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罗家板垫高?中间用镊子隔开?我担心的是,用风枪吹,温度低,取不下,温度高,照样伤到屏。温度很难拿 ...

把逻辑板板垫高?中间用镊子隔开?我担心的是,用风枪吹,温度低,取不下,温度高,照样伤到屏。温度很难拿捏

网友:
引用 网友Y:
用风枪就可以取下来。要做好隔热

就是隔热麻烦,怕伤到屏

网友T:
用割断引脚法最安全,就是小费一点功夫,最后还要用烙铁清理板上的留下的引脚,这个方法可行,确定是这个芯片吗?

网友AG:
风枪吹啊。。话说不是来混分的把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拆下螺丝会很危险的

你怕什么拧坏了直接让客户换屏不就行了吗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AH:
温度 速度 垫起来点就可以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不怕割断逻辑板上的焊盘线?》?

紧挨靠近芯片那边割断,小心点,细心操作啊,不会碰到电路板的吧。话说回来,小刺猬的照片照的那么好,这个小芯片还成问题了啊。问下买到这个芯片了吗

网友:
风枪吹吧,

网友:
小小白受教了

网友AI:
实地出来的,都是电路高手啊。

网友AI:
用风枪。贴点铝箔纸

网友AJ:
先镀锡 下面垫个板子用风枪取就好了

网友AK:
板子下边垫一个纸片,然后用风枪吹就行, 没事, 我都是这么弄的。还没有弄坏过呢

网友AL:
400度到450度就可以了,风适量,不能太小。

网友:
温度不好拿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用风枪就可以取下来。要做好隔热

隔热最难做

网友:
垫高了会倾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屏上面的芯片取的不少,直接就是上风枪,注意,下面要垫好东西,不然 ,,,你懂的,

好吧,我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屏上面的芯片取的不少,直接就是上风枪,注意,下面要垫好东西,不然 ,,,你懂的,

你一般用什么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太简单了,你没遇到靠近模组的呢,,

哎,技术有限啊,这个已经难倒我了,什么是模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名片你有吧?垫张名片在下面,要不然你的屏会出现亮点。

名片有,会有亮点??

网友:
来  学习了 的小白

cai654321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M:
来  学习了 的小白

网友:
来  学习了 的小白

小自行车 -5 灌水灌的也太嚣张了吧

网友:
风枪直接下来

网友AN:
难道没有别的坏屏 自个去试试?就随意垫个平时 快递发屏 的那种纸盒就OK了  在吹前  可以用烙铁吧脚位都加热一边  方便风枪吹下来容易点。

网友AO:
逻辑板下面垫隔热的东西就行了,废弃电路板也可以,用风枪吹,很快弄下来,我就这样弄的。

网友AP:
在板子后面垫块瓷砖  我经常这样子做

网友AQ:
芯片背面 垫大的金属片  直接风枪吹就行了

网友AR:
你下面 在垫一块  液晶屏板    风枪温度高点 快速 取掉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高难度了吧,要四边同时锡化,这的什么技术含量啊。这得什么速度啊

不建议这样弄 技术不好的 容易弄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垫东西 逻辑板不就倾斜了吗?我加点焊膏,一加热焊膏就流到排除处了

助焊膏 你涂那么多干什么兄弟  钱多?

网友AS:
垫本书,直接风枪拿下

网友AT:
不要把屏排线想的那么脆弱,我经常翻过来吹芯片,或者在下面垫块硬纸,就没得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刚用废屏试了下,焊膏会下流到软排除,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排线

斜起吹 焊膏往排线反方向流(焊膏不易太多)  风枪对着排线反方向吹

网友AU:
一、把电路板脱离屏90度,周边贴好贴好隔热纸,找个好位置,让电路板贴到工作台用风枪吹下,温度要控制好(要小心,不要弄到屏的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一、把电路板脱离屏90度,周边贴好贴好隔热纸,找个好位置,让电路板贴到工作台用风枪吹下,温度要控制好( ...

要不要用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R:
斜起吹 焊膏往排线反方向流(焊膏不易太多)  风枪对着排线反方向吹

哦,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T:
不要把屏排线想的那么脆弱,我经常翻过来吹芯片,或者在下面垫块硬纸,就没得问题。

就不怕出现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来  学习了 的小白

珍惜自己的号

网友:
最主要的就是稳定不好拿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N:
难道没有别的坏屏 自个去试试?就随意垫个平时 快递发屏 的那种纸盒就OK了  在吹前  可以用烙铁吧脚位都加 ...

我的废拍不过,以前也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O:
逻辑板下面垫隔热的东西就行了,废弃电路板也可以,用风枪吹,很快弄下来,我就这样弄的。

我从来没接触过屏上的取和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在板子后面垫块瓷砖  我经常这样子做

有没有搞得屏出现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芯片背面 垫大的金属片  直接风枪吹就行了

你用多少的温度?

网友:
垫两张名片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你下面 在垫一块  液晶屏板    风枪温度高点 快速 取掉

告诉 我你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建议这样弄 技术不好的 容易弄断线

反正我是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垫本书,直接风枪拿下

晕,不怕烧书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紧挨靠近芯片那边割断,小心点,细心操作啊,不会碰到电路板的吧。话说回来,小刺猬的照片照的那么好,这 ...

我有个破屏说刚好有个这样的芯片,所以想换上去,呵呵刺猬不错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割断引脚法最安全,就是小费一点功夫,最后还要用烙铁清理板上的留下的引脚,这个方法可行,确定是这个芯 ...

我以前去USB的时候,用斜口钳剪过,这么脆弱的屏,我不敢

网友B:
引用 网友AG:
风枪吹啊。。话说不是来混分的把

不要怀疑别人的真心请教,会伤人自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你怕什么拧坏了直接让客户换屏不就行了吗本来就是坏的

不能这样说啊,修好了,这也是个技术上的提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H:
温度 速度 垫起来点就可以了

请告诉我你用多少温度

网友:
做好隔热防护用风枪吹。

网友:
风枪  后面掂东西 垫高点

网友AV:
风枪 400°  找东西垫高 毫无压力的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请告诉我你用多少温度

一般拿芯片都是380呀。你把屏和板中间垫上一个斜口钳子只要背光纸接触不到热量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实地出来的,都是电路高手啊。

去实地的:去是屌丝,回时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用风枪。贴点铝箔纸

也只能搏一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先镀锡 下面垫个板子用风枪取就好了

好像大家都是这个办法

网友AW:
引用 网友B:
你一般用多少温度?

温度与风力都调到3,或者4,你自已掌握

网友:
请珍惜现在的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板子下边垫一个纸片,然后用风枪吹就行, 没事, 我都是这么弄的。还没有弄坏过呢

温度用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L:
400度到450度就可以了,风适量,不能太小。

用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温度与风力都调到3,或者4,你自已掌握

3和4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E:
一般拿芯片都是380呀。你把屏和板中间垫上一个斜口钳子只要背光纸接触不到热量就好了

380?我一般都是350,我怕温度过高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V:
风枪 400°  找东西垫高 毫无压力的啊

你们疯抢都用这么高温度?不出问题?

网友AX:
直接用风枪吹就行了 用什么挡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X:
直接用风枪吹就行了 用什么挡挡就好了

大家方法都大同小异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堆锡法?兄台请细说,谢谢

就是在4边的脚上都堆满锡,然后把铬铁的温度调到最高来焊,锡多它就没那么快凝固,手脚一定要快,趁它还没凝固就用刀片把撬下来,你也可以拿块料板炼下手先。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名片有,会有亮点??

别怕,垫了名片就没事, 主要是隔热就行了,在芯片下面垫。

网友AY:
正常用风枪吹,下面垫贴片,修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在4边的脚上都堆满锡,然后把铬铁的温度调到最高来焊,锡多它就没那么快凝固,手脚一定要快,趁它还 ...

焊锡多凝固慢,是事实。温度调到最高!这个温度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U:
别怕,垫了名片就没事, 主要是隔热就行了,在芯片下面垫。

就是隔热怕会出问题

网友:
我的技术只能风抢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正常用风枪吹,下面垫贴片,修过好多了!

屏,我还是第一次

网友AZ:
板的螺丝打掉,板下面垫块板,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板的螺丝打掉,板下面垫块板,风枪吹

因为第一次搞,所以顾虑多

网友BA:
贴点锡箔纸,用铬铁先把脚上的锡改成有铅的再用风枪吹。

网友BB:
底下放个大点的隔热垫,风枪打到800,5秒取下,

网友BC:
总之就是想办法把板与屏隔开,用风枪吹就行了,办法自己想,
要是让你把这个屏线接口完好的拆下来你会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A:
贴点锡箔纸,用铬铁先把脚上的锡改成有铅的再用风枪吹。

关键要温度拿捏到位,快刀斩乱麻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底下放个大点的隔热垫,风枪打到800,5秒取下,

你是说八百度取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底下放个大点的隔热垫,风枪打到800,5秒取下,

八百度什什么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C:
总之就是想办法把板与屏隔开,用风枪吹就行了,办法自己想,
要是让你把这个屏线接口完好的拆下来你会怎么 ...

第一,隔热做好,第二,温度拿捏好,做到这两个就好办事了

网友BD:
下边直接垫一张厚纸皮就可以了~不会伤到液晶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D:
下边直接垫一张厚纸皮就可以了~不会伤到液晶屏的~

我算是总结出来了!温度和隔热做好就没问题

网友:
下面多垫垫东西就OK了 ,要不把屏竖起来  线路板不就放水平了嘛?得找个人扶着

网友BE:
楼主可以考虑把引脚上用烙铁吃一排锡然后下面垫一点隔热的东西然后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是总结出来了!温度和隔热做好就没问题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BF:
用风枪没有多大问题可以直接取

网友BG:
做好隔热防护,模块也要注意不要吹松了

网友:
用风筒不就可以了

网友:
嗯嗯,得谢谢大家。都是大家的帮助

网友BH:
很简单的啊,用风枪吹,镊子夹下来,一直这样,从未失败

网友:
热风枪取啊

网友BI:
我这师傅都是吧背光线拔掉,然后整个翻出来,这样就不会吹到屏了

网友BJ:
风枪吹垫个PCB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怀疑别人的真心请教,会伤人自尊

抱歉呐。昨天额。。怎么说呢。。对不起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380?我一般都是350,我怕温度过高出问题

一般板子焊芯片都是380呀无铅的板子更高老师没教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一般板子焊芯片都是380呀无铅的板子更高老师没教你吗?

无铅的板子要更高的温度,我知道啊,但是我一直没用过那么高的温度,也能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J:
风枪吹垫个PCB板

垫个PCB板,需要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I:
我这师傅都是吧背光线拔掉,然后整个翻出来,这样就不会吹到屏了

这样不怕伤到软排线?

网友:
嗯,用的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H:
很简单的啊,用风枪吹,镊子夹下来,一直这样,从未失败

都是牛逼人物啊

网友:
风筒我担心控制不好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G:
做好隔热防护,模块也要注意不要吹松了

到底什么叫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F:
用风枪没有多大问题可以直接取

想知道你们一般什么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E:
楼主可以考虑把引脚上用烙铁吃一排锡然后下面垫一点隔热的东西然后吹

嗯,加少量焊锡可能会好处理点

网友:
找个好位置垫着吹

网友:
恩恩,感谢大家的办法,及热情

网友:
嗯嗯,谢谢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BK:
你在芯片的位置PCB板下面垫3张名片保你没问题

网友BL:
这还真是个难题啊。。。我看见大师都是拿光碟垫下面直接吹的

网友BM:
你在屏线的那边贴上两层铝箔纸,然后中间加个纸,然后把纸弄湿,记着不要把铝箔纸紧贴屏线上。

网友:
板薄。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K:
你在芯片的位置PCB板下面垫3张名片保你没问题

嗯嗯,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L:
这还真是个难题啊。。。我看见大师都是拿光碟垫下面直接吹的

DVD光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M:
你在屏线的那边贴上两层铝箔纸,然后中间加个纸,然后把纸弄湿,记着不要把铝箔纸紧贴屏线上。

把纸弄湿,一加热,不会有水蒸气样的水珠进屏吗?

网友:
我是第一次啊,,

网友BN:
先用焊锡拖一遍再吹

网友BO:
这个没什么怕的,下面垫点东西隔空一下,风枪直接吹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N:
先用焊锡拖一遍再吹

加焊锡的意思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O:
这个没什么怕的,下面垫点东西隔空一下,风枪直接吹下来就可以了

第一次一定要小心加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