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 微短路

楼主(2015-05-16):
机型:E545
故障现象:接可调0--0.12---0来回跳
看到电流这样应该是有元件短路。
版号:LA-8127P
图纸坛子里有了。
bios没有备份下来。
同时感谢:dingge的大力技术支持。
短路,先量了下各个电感阻值,发现PL302 阻值为0,不对。这个电感是vin电压,阻值应该不会低。看来是电容之类短路了。烧机。第一次烧没有烧到,电流上到0.5a了,电压还没有上到1v,加上有点担心怕搞坏其他元件了。想想19v短的话,电流不上到1a估计也难发烫,最后调到1v是,电流上到了1a,摸来摸去,发现cpu电感旁边两电容发烫,拆下来量,PL302阻值正常了。换了个好的上去,以为就此结束了。
接上可调,发现无待机。晕了。难道烧鸡时把其他元件搞挂了?
量PL302只有0.6v。不对啊。这个应该是19v的啊。量PQ301 的pin123  有19v,PQ304 pin5678  没有电压。拆下量PQ304,量pin123,有19v,换下PQ304电压还是只有0.6v,晕了。问dingge,我换的也是这个电路的管子,怎么会这样,他说:换一对。换好后,电压出来了。但是PL302还是无电压,查图纸,应该是PU301损坏导致这个电感没有电压。(因为之前断开PL302,接了下可调,发现PU301发烫)换了PU301,PL302的电压出来了。PL301也出来了。待机0.014,3.3v 5v电压出来了。这些终于好了吧。开机测试ok。
再次谢谢dingge的技术支持。我去学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指导过我,哎。

网友:
看得出来是新手吧!继续努力哟

网友:
看来这是E545的通病,我也修2台这个故障啦!

网友:
m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啊

网友:
充电芯片的1和2脚出问题拉低VIN吗

网友:
2楼 为什么看见几次了都是回复什么意思 没有看明白   ?   楼主加油

网友:
讲的有些?????

网友:
我也每明白呵呵

网友:
貌似挺厉害的样子。。。。

网友:
有点模糊。。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的 思路满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图片矿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主相机像素有待提高呀

网友:
大短路在维修中还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