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点位图修两台ASUS代工掉电的机器

楼主(2015-05-17):
今天修了两台华硕代工的机器,而且都是掉电的故障,都很简单,希望大家勿喷先来说说第一台机器吧,此机海尔T68D的机器

此机的原始故障为,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3A,按开关电流上到0.10A掉电到0.03A,看到这机,立马拆机,拆机后发现此机是ASUS代工的,板号为T14NH REV:2.0

既然是掉电,那就先问下老板,此机有没有什么通病之类的,得出的结果是此机的桥容易虚焊,好吧,那就先上BGA加焊一下下吧,加焊过后,再次通电,结果还是一个鸟样,没有半点变化,在按下开关后,测全板的供电电感,发现除了3.3V和5V以外,其余电感全都没电,看来还是得查图纸
于是上论坛搜索图纸,没成想,一圈下来,大家都在找此机的图纸,看来此机是没有图纸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图纸虽然没有,但是点位图还是有的,于是下来看看,能不能修好先不说,毕竟还是要试试嘛
先来理清下思路,掉电的故障,在我的印象中也就只有这么几个,但是我知道肯定不止这几个的,其它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我修到过的掉电故障也就不外乎这几种
1.电压没有全部出完
2.后级有短路
3.PG不正常
4.无平台复位
5.温度引起的掉电
6.南北桥虚焊或损坏
好了,有了以上的几种情况,那就用排除法吧,首先这台机器的待机电路肯定是正常的,而按开关后,电流只上到0.10A,看到这种情况也就大概知道这是属于第1种情况的掉电了,也就是电压没有出完,首先要测的肯定是看一下EC有没有发出开启后面电压的信号了,经测得SUSB_EC#和SUSC_EC#都为3.3V正常

既然EC发出了开启后面开关的信号,那就接着很后查,经我查得SUSB_EC#经过电阻R9105后更名为SUSB#_PWR去开启后级电压,而SUSC#_EC则经过电阻R9104更名为SUSC#_PWR也去开启后级电压,在此测得此两个信号的电压也为3.3V正常

当然,SUSB#_PWR和SUSC#_PWR这两个信号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12VSUS的电压转换为+12V和+12VS这两个电压去开启后面的转换电路

于是乎,再测这两个电压,没想到得出的结论却是+12VSUS是有了,而SUSB#_PWR和SUSC#_PWR也有了,但是+12VS和+12V却没有,心想不会是Q9105和Q9107这两个管子都坏了吧,只要是有输入没输出的地方,我都喜欢去测下其阻值,这里也一样,测阻值后发现正常,于是我就干脆把这两个管子的输出端割线,看它们到底是好是坏,没想到的是当我断开它们的后级后,电流竟然上到了0.28后掉电,看到这个电流我就知道自己是找对地方了,于是先把Q9105的后级接上,可是接上后,再通电,电流竟又回到了0.10A掉电,心想看来是这一路的问题了,再把Q9105的后级断开,把Q9107的后级接上,通电后电流上到0.28A掉电,最后得出的答案是Q9105的后级不良,继续追它的后级,在此就不详细说了,过程大家都懂的,也就是一个一个的查了

当我查到+5V0转换为+5V的时候,发现+5V短路了

于是在Q9106的S极焊一根导线,烧板

当电流到2A左右的时候,再摸板上的元件,最后摸到一个电容发热,也就是C5101和C5102其中一个,因为它们离得太近,不好判断,只好把两个一起去掉,去掉后再测Q9106的S极为几百欧,正常

于是找了两个电容换上

最后再把Q9105割断的线再次接上,通电后,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此机修复
2.这第二台机是ASUS自家的了,此机的板号是F5SL REV:2.0,具体的型号到是忘看了,不过也没关系

首先来说说此机的故障吧,此机的故障为待机电流0.07A(好像偏高了点),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75A掉电,测得全板的供电电感,只有内存的1.8V产生,而其它的电感全部没电,但是在按开关后,无意间用手摸了下显卡,发现其发热,怀疑是显卡短路引起的掉电,于是测了下显卡上面的电容,发现没有短路。但是心想不应该啊,显卡供电都没出来,它为何发热,肯定有问题,不用说,上BGA吧(说实话,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想干显卡的),上BGA取显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本不该犯的错误,那就是这个机器的显卡了显存离的太近了,而我又没有封住显存,当我取下显卡的时候,没想到显存也跟的下来了,我这就晕了
既然显卡取下来了,但是也不影响开机,老板也说过,显卡取掉后,能跑码,但是会不亮机,于是通电,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13A掉电,这结果出乎意料啊,本以为取下显卡后就能跑码的,没想到还是掉电,看来是错杀了显卡,在这里还是劝各位一句,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动桥啊
没办法了,看来还是得查条件啊,于是上论坛找图纸,可是没想到,还是一样,点位图就有,图纸就是没有,看来只有硬着头皮搞了,同样的,还是按上电时序来查,既然,有显卡的时候,按开关电流能到0.75A,然后拆掉电显卡电流能到0.13A,两个电流不一样,可都是只出内存供电,那么也就是说供电不全,那只有先查供电部分了
首先查的还是后级的开关信号SUSB_EC1#和SUSC_EC#,经测此两个信号为3.3V正常

接下来查的就是后级电路了,既然内存有供电,那么内存的PG肯定也要有了,于是再测内存的PG,竟然为0V,无语了,当然还是得测一下它的阻值,发现是正常的

既然内存有供电,而没有PG,那就有可能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于是先换一个试试

换好内存供电芯片后,再次触发后,电流竟还是到0.13A后掉电,再测内存PG还是为0V,看来不是内存供电芯片的问题了
转念一想,凡是PG都有上拉电压,那么内存的PG肯定也要有上拉电压才行啊,于是顺着这个思路查,首先还是要找到上拉电阻才行,别说,用点位图还真的很快就找到了

由上图三张图可以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内存的PG是由R9205这个上拉电阻,上拉为高电平3.3V的,按开关后再测+3VS竟为0V,测其阻值也为几百欧正常,于是往前追看+3VS是怎么来的,经我查的,+3VS是由+3VO由Q9105导通后转换而来的,在此测的+3VO为3.3V正常,而+3VS为0V不正常,其控制极也为0V不正常,当然我全是按开关后所测的电压

再追其控制极是从何而来的

由上图可以看出,Q9105的控制极最终是受控于+12VS这个信号的,在按下开关后测这个+12VS却为0V,好吧,再往前查发现+12VS是由+12VSUS经Q9107导通后产生的,测的+12VSUS是正常的,再测Q9107的控制极却为1V左右,这完全不正常啊,在测其阻值是正常的,于是再往前查

最后发现,SUSB#_PWR是由SUSB_EC1#经过电阻R9100转换而来的

然而我刚才测的SUSB_EC1#是为3.3V正常的,可为何经过一个电阻后却为1V了呢,二话不说,直接拉线过去,看下能否被拉低,没想到直接把线拉过去后,电流竟然上到了1A多,看来是跑码了,于是把显卡重新植球然后焊回到板上,当然有点小调皮的我,还是想看看显卡在少了一颗显存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情况,于是上电试机,没想到竟然亮机了,但是却白屏,看来就是少了一颗显存惹的祸哦
最后一步就是焊显存了

结果就不用说了,我只想强调的就是,以后上BGA的时候,还是要封一下旁边的显存之类的好一点
以上的维修过程,纯属本人自己理解,如有不对,还望大家指正,谢谢

加油,我最棒 + 5 赞一个!

网友A:
大神,你能早点睡觉不,大半夜看帖子很累的,

网友:
华硕代工的板子,排阻,12V电压易出问题。

网友:
高手在迅维啊,学习了

网友:
不错,分析得好,华硕的就是没图啊

网友:
华硕 的点位图 还是很给力的       我个人感觉比其他的好用  有可能是用习惯了

网友:
这分析的够彻底,其实有点位和图纸版主应该更容易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能早点睡觉不,大半夜看帖子很累的,

应该是大神你能早点睡吗,都1点多了,而我发帖也就是12点半啊

网友:
写的好长的帖子,老师辛苦了

网友:
泉哥技术杠杠的,看点位修机很累的。

网友:
泉泉哥的帖子好长啊,看完又学会按点位图修机器了,我看迅维的老师可以买你的版权当课件了

网友:
直接测哪里电容短路  烧烧烧。。

网友B:
泉泉哥修的这机子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佩服的是泉泉哥你的手工水平还是蛮专业的。

网友:
华硕的点位也有点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泉泉哥修的这机子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佩服的是泉泉哥你的手工水平还是蛮专业的。

过来,哥教你两招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两板的故障相似,都是转换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掉电。

网友:
楼主能把ASUS板子修成这样,技术很牛。我看到ASUS的板子头都大了。最怕ASUS的板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过来,哥教你两招

泉泉哥,一说你胖你就喘上了。不知道吧哥的手工哪也是钢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泉泉哥,一说你胖你就喘上了。不知道吧哥的手工哪也是钢钢的。

好吧,要不我向你学两招

网友:
高手不见得赞一个

网友:
泉哥  就是厉害  ,  看完之后 觉得楼主的 对上电时序 有较高的造诣  特别是华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泉泉哥,牛逼,太敬业了

网友:
技术高谢谢楼主,,,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点位图用的出神入化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不错  纯点位修复机器,要求思维能力比较好

网友:
厉害 现在遇到这个没电路图的基本上只能修修通病了

网友:
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把点位图玩得转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打开点位图的软件是什么,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打开点位图的软件是什么,分享下

就是华硕的点位图软件啊

网友:
恩  学习了。。。赫赫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费心啊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就是不知道楼主写贴子花好久?直接顶起

网友:
高手呀通过点位图都能修好,看来没图纸至少要找到点位图。我有个DELL LATITUDE E5420 版号KRUG 14" UMA故障是触发掉电(可以反复触发),机器是进水,上电0.8.求助

网友:
掉电都修的这么烈害

网友:
迅维的高手啊

网友:
看见大神这神乎其技的维修,本小白深感羡慕,努力学习中…………

网友:
够详细的 楼主辛苦啦

网友:
都这么厉害的咯。

网友:
纯点位图修华硕的机子,很累人哇~要一个一个查!!!慢慢查慢慢修。。。折腾死人

网友:
华硕主板的图纸真少,楼主靠点位修确实很不宜啊,特别是元器件找一个  累的半死

网友:
都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吗 泉泉哥

网友:
技术不错,我这里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主板修呢,你们老板是做哪些业务,在哪里工作?

网友:
唉,技术不能比呀,掉电,最头疼了,都不知道忘哪里下手好,而且还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叫我应该没有办法搞定,只能说你技术真的比较好

网友:
没图纸我拿到都没心情修了啊!高手啊

网友:
不爱修的华硕代工,往往是既没有图纸,有没有点位图。

网友:
只靠点位图修机,不敢想象

网友:
h还是那么清晰  对我们学习很好     楼主小调皮了

网友:
确实技术相当高超

网友:
貌似 华硕的板子 12V
出问题的好多啊

网友:
楼主已经把华硕的点位使用的出神入化了,思路很清晰,佩服

网友:
楼主带我可好

网友:
楼 主的 能力真强啊

网友:
非常详细,思路不是一般的好,看书一样。

网友:
其实你的下载分已经够多了,还是给你加5分,写的真好。

网友:
没图就是难修啊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比较难修

网友:
觉得第一块要难修些.

网友:
修地的确不错啊

网友:
ASUS 代工就是蛋疼 零件号都不标 图纸又少的可怜 楼主技术着实厉害 不过这个直接干桥的习惯不好!

网友:
思路很好哦哥

网友:
第一台电容短路,第二台电阻挂了,哈哈,是后级短路掉电额,泉泉哥的第六感还不是特别准啊,不过思路确实值得我等小白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显卡待机会发烫

网友:
第二个好麻烦啊,修好主板还要再重置显卡、显存

网友:
发帖真不容易,楼主辛苦了。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

网友:
这也行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故障不太一样

网友:
资料很好,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楼主写贴子花了好久时间,辛苦了。

网友:
华硕就是蛋疼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转换电压后级短路的

网友:
看着点位图,秀吉很累吧!

网友:
好喜欢看大神一路穷追不舍的查,版主大人,我要向您学习

网友:
这看点位图的跟软件有关系吗?怎么那么强大?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E:
基地就是多技术贴,支持了

网友F:
我是有很仔细的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有很仔细的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真的

兄弟昨晚失眠了吗?看见整版都是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地就是多技术贴,支持了

欢迎到基地来实践

网友:
技术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你们老板怎么比你还牛啊。哈哈

网友:
asus的机器一般资料不全,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昨晚失眠了吗?看见整版都是您的回复?

为了学习,也是拼了

网友:
我只能在旁边默默的看着,这技术太强悍了,比华硕工程师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给力加分了,点位不会用,有没有点位软件发个。

这个论坛有很多的啊,不过也还是传上来给你吧

网友I:
把点位图T68D的给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把点位图T68D的给传下!

给你了,不过论坛上有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了,不过论坛上有下的

谢谢了!论坛太乱了!

网友:
学习了。。。。。。。。。。。。。。。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点位使的挺好的

网友:
确实给力,只看点位能推出那么多电路

网友:
个人觉得点位图和图纸2选一,还是图纸好
泉哥碉堡了

网友:
楼主你又调皮了啊

网友:
楼主不错,我看到华硕就头疼,手里有两个本一会好一会不好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6-30):
水调歌头热热

网友:
高手修机器就是不走弯路啊

网友:
有点位图也不错嘛

网友:
buen analisis,pero la mquina nunca la he visto

网友:
确实给力,技术人才啊

网友:
这分析的够彻底,

网友:
楼主这贴子发的好阿,楼主费心思了,学习了!!

网友:
千万不要乱干桥啊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牛之人    自有牛之处

网友(2015-07-30):
华硕最难的地方在于没图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到位。BGA技术更是无人能及,这一帖值五毛!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佩服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真厉害  点位图就能修机器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图纸也发上来呗

网友:
能把黄绿色的字体颜色换一下,太伤眼睛了。

网友:
写这么详细的帖子不容易,赞赞

网友:
有些时候我也是喜欢搞桥 的

网友:
顶!!!!!!!顶!!!!!!!顶!!!!!!!顶!!!!!!!顶!!!!!!!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6-01-02):
大神啊   看你们修 都看得懂 自己弄就是不怎么会  还在加油中,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高手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

网友:
ASUS主板有时间真的是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