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41-l不跑码

楼主(2015-05-17):
有一块梅捷sy-i5g41-l主板,由于内存短路烧了内存的供电,更换内存供电管后电压正常,但就是不跑马,主板cpu供电,桥供电都正常,请高手指点内存短路还会烧什么。

网友:
查与内存并联的电源线

网友:
诊断卡显示啥?

网友:
也有可能会北桥受损,

网友:
看有烧断显得没有

网友:
内存双波有无???

网友:
查询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核心电压,负载电压,基准电压,SPD电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网友:
SPD应该挂了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烧了内存供电,,内存还是坏的吗??

网友:
胜洗板水清洗 一下CPU座  看主板前后面有没有掉件的地方

网友:
多测量下北桥吧,内存那边除了SMB总线会导致不跑之外就剩下北桥了。

网友:
LZ修好了 分享下 我有几块梅捷的主板也没修好 刚好可以参考下

网友:
内存短路,北桥  内存供电芯片或周围的小电容

网友:
有很大可能是82801GB损坏

网友:
还有总线供电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