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屏是什么接口的

楼主(2015-05-17):
图片中的信号大类和小类是parallel rbg,这是什么接口啊????买驱动板买哪个类型的???

网友A:
双6   屏电压3.3V  15寸屏 屏数据接口,你还没找到

网友B:
TTL 要配 M.RT2033V这个板子  不要配这个的话要转换 把TTL转为LVDS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6   屏电压3.3V  15寸屏 屏数据接口,你还没找到

怎么找??parallel rgb 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TL 要配 M.RT2033V这个板子  不要配这个的话要转换 把TTL转为LVDS就好

这个屏接口是两个40针的,查资料好像只有x82x84才有两个40针的接口,可是parallel rgb好像又是ttl的,到底是哪个,搞不清。

网友:
拿这个去淘宝问

网友:
这个屏,配板不划算,没有太大意思了,屏太小,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