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通电

楼主(2015-05-17):
今天接到一台G480笔记本,版号LG4858,顾客说电脑充不了电,电池用完了,就开不了机了
我拆机看了一下,没有明显地方进水或烧的地方  测公共点的电压只有2V

如图,电源进来1234脚都是20V,5678脚只有2V,这个第4脚的电压应该不对吧?应该由AD_OFF控制的吗?
PQ3802 的BCE极都是20V,AD_OFF没有电压,AD_OFF是从NPCE885过来的
还是PU3801的问题?

PS:最后换了PU3801好了,谢谢各位热心人

网友:
好的  修主板还是要到基地多u、学习

网友A:
图片拍的不是很清楚,上面的PU3801是P管吧

网友A:
如果是P管的话,那AD-OFF没电属于正常的!

网友:
如果AD-OFF是高电平的话,就会导通PQ3801产生一个低电平,加载到PQ3802的控制及,导通PQ3802,19V就会直接加载到PU3801的G极,PU3801截止。

网友:
要学习,应该是后继电压短路,公共点没放行电压

网友:
看不清楚,抓个清晰一点的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拍的不是很清楚,上面的PU3801是P管吧

是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阻值正常吗

阻值正常的

网友:
第4脚有问题,应该为9V左右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管的话,那AD-OFF没电属于正常的!

是P管,那Ad_OFF没电是正常的是吗?

网友A:
如果AD-OFF为一个低电平的话,你看一下PC3802那个电容是不是穿了,或者PQ3802穿了。

网友:
阻值正常的话那就是没有短路,还是3801没有导通,找找原因

网友:
PR3802是接地吗

网友A:
还有PU3801本身123脚和4脚通了,再没有其他地方会引起这个故障了。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你不会看电路图啊,这是个很简单的保护隔离啊。好好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AD-OFF为一个低电平的话,你看一下PC3802那个电容是不是穿了,或者PQ3802穿了。

都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PU3801本身123脚和4脚通了,再没有其他地方会引起这个故障了。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你不会看电路图啊,这 ...

好的,谢谢师傅了,电路方面我不是很懂,还在学习

网友:
嗯,是接地的

网友C:
我估计把PQ3802摘掉就有电了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我这个人乐于助人,欢迎提问。

网友:
我想PQ3802的B级正常应该是低电平0V

网友:
修好多分享 这样我们修好的几率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把PQ3802摘掉就有电了

摘掉还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把PQ3802摘掉就有电了

PQ3802摘掉也还是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3802摘掉也还是一样哦

pu3801的G级多少V

网友:
正常工作时AD-OFF为低,PQ3801/PQ3802截止,AD-JK通过PR3801PR3802分压后大概是6.7V的电压加到PU3801P管的G极导通产生AD+。图中没多少元件,排除后级拉低。

网友D:
现在是20V,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20V,不对的

PR3801PR3802分压后大概是6.7V  你看看这两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把BQ737 换掉
看看 能出来电压不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学到什么了 能分享下吗

网友:
后级有短路没有     隔离保护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3801PR3802分压后大概是6.7V  你看看这两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这2个电阻没问题

网友:
8个脚的IC坏了

网友:
PQ3802 的BCE极都是20V,说明此管已击穿了。

网友:
PR3802的2脚还有个管子到地应是导通的。总之。PQ3802 必须截止,PR3802的2脚必须接地,PU3801才能导通。

网友:
PU3801的4脚。  正常是6、7V左右 。  慢慢查把。。

网友:
确实,结果是PU3801挂了,换了一个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没,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修好了就行了,大家都是一样从小白到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