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同行送修ipad4硬解ID

楼主(2015-05-17):
这个没多少技术含量,ipad4的硬解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后面有原件心虚的,做好隔热工作。除胶,翘下来,改个序列号,植锡,装机,收钱。就这么简单。

网友A:
说的比较简单 过程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比较简单 过程比较麻烦的

一个小时就OK了。

网友:
是换基带吗     还有写序列号 用什么机器

网友:
芯片不好换。

网友:
不好搞啊  搞不好就会有想不到的 意外发生

网友:
llz 说的那么简单 ,,,,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
怎样改个序列号?用专用设备改吗?楼主不厚道,讲的太笼统了。

网友:
就是改个序列号  然后再把原来的芯片转回去吗    怎么改序列号呀

网友B:
序列号怎么改   大神告诉我

网友:
有那种套件,就像INTEL的CPU座子一样的,把芯片上面的珠子弄平,放在那个座子上面,通过软件刷写(刷BIOS会吧)搞完值上去,手工麻烦。风险大,套件淘宝有的,硬解套件之类的换关键词,看见同行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序列号怎么改   大神告诉我

网上有专门软件

网友:
是什么软件   怎么用呢

网友:
看楼主弄得容易啊,自己差一点啊

网友:
只言片语的,说就说完整嘛

网友:
说起简单做起难啊

网友:
强,能详细点描述就更好了

网友:
据说x宝有写好了序列号的硬盘出售。焊上去就好了呗。

网友:
说的简单  修起来稀奇古怪的问题都会发现

网友:
买个IPAD4  带号的硬盘   换完刷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