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一会儿亮机,一会儿熄灭。

楼主(2015-05-17):
    一台CQ40的机器,是INTEL独立显卡,LA4013P,开始是一过内存,加焊北桥,亮机了,在用PE进入到桌面的时候,灯管会熄灭,测了下高压条开启电压为0V,主板LVDS接口上的+LCDVDD,也为0V,相请教下高手这个是显卡引起的,还是某个元器件,比如像电容漏电引起的呢??

网友:
大家修电脑 就是要多学习  到基地函数多学习啊

网友A: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B:
高压板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测高压 控制信号有没有嘛

网友D:
外接能亮吗        是独显还是集显     要是集显感觉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E: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换个屏幕试试

不是,屏幕已经换过了。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高压板和屏都已经换过,确定不是这上面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测高压 控制信号有没有嘛

一开始有的,过了几十秒就没了,刚测过了,不是屏这块的问题。是主板上显卡有问题

网友G:
这个机器 屏先 也是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能亮吗        是独显还是集显     要是集显感觉还是北桥的问题

外接可以亮,是独显的,大概排除了一下,是显卡或者显存有问题

网友G:
是屏线  说错了  不好意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问题。。。。。。。

是的,我排除了一下,显卡的嫌疑最大

网友H:
先别动显卡,刷刷bios,查查显卡供电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开始有的,过了几十秒就没了,刚测过了,不是屏这块的问题。是主板上显卡有问题

那你直接改信号就可以了啊, 还干显卡,费那个劲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 屏先 也是爱坏的

屏线也应该可以排除了,因为外接也一个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屏线  说错了  不好意识

屏线也可以排除了,因为外接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别动显卡,刷刷bios,查查显卡供电条件

恩,有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你直接改信号就可以了啊, 还干显卡,费那个劲哦?

如何改信号,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I:
热下显卡试试,先确定问题 啊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后来换主板了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何改信号,能教我一下吗?

在高压条上改下控制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K:
没有电给他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热下显卡试试,先确定问题 啊

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后来换主板了

哦,看来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是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高压条上改下控制信号就可以了

哦,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电给他一个就可以了

飞了一个电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