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器是神州A460p,情况是这样的有带机,开机跑到0.2

楼主(2015-05-17):
这个机器是神州A460p,情况是这样的有带机,开机跑到0.2就掉了,这个故障。我按广达的时序EC是It8518的条件供电、时26-121脚有电压,74/127有电压,但是没有3V5v,同时、时钟,复位全部有此时EC第一个信号LlD-ec#,第二信号是ACIN丶第三个BATL0W、时序步骤NBSW0N#开机触发信号是个高低高的低电位有效触发信号后EC就发出一个S5-0N来控制3VPCU电压转换成3VS5供至南桥vCCSUs3.3待机将5VpCU电压转换成5VS5给南桥的V5REFSUS(5V)待机此时南桥有待机电压,同时EC123脚没有发出RSmRST但是pu14也没产生+5VS5和+3Vs5问题卡,EC也没有发出S5-on
问题解决请如下请指教第一换了EC换了BI0s同时也刷过BI0S还是不行查了Bl0s第一脚3.3v和第八脚电压2.356数据线是对的包RTC电路和断线,pClBUS网卡等外设我全部査了,S5-ON还是没有发出,但是此时本机12V有,此芯片工作条件全部有,只有12V低有11V这个是不对然后我换了12V有了,前级条件有后级没有拉低和短路,此时桥要开启下级电压,但桥没有发出开启下级信号所有我取了桥3V5V出来了原来3V5V被桥拉低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