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又一个小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15-05-17):
型号:联想Think pad E430
版号:LA-8131P
故障:电流0.18左右,无3、5V待机电压
维修:

        一、首先从3、5V入手,查待机芯片P401,主供电16脚;经测量无电压,且对地阻值为0;如图
file:///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50506E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18180073/QQ/WinTemp/RichOle/QTTAUFL[LJV%7B80%60]G)]H%7BIW.png
二、既然这样,那就找到了线索,从【RT8205_B+】为突破点查起,这一查收获不小,请看下图标注
file:///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50506E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18180073/QQ/WinTemp/RichOle/7Y@MK18(3[X)%7BQQDUAC)N@K.png

三,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直接断开【PJ401】 ,经准确测量是PJ401后级电路短路,呵呵,到这一步故障范围就锁定了,就是这几个MOS管和几个电容里面在捣鬼,于是直接用5V烧机,捣蛋鬼终于落网了,请看图片标注

联想E430 LA-8131P_R06_20120106-CR-NVIDIA-B.pdf

网友:
由于版权限制有一些图片没有发上去,还请各位读者见谅

网友A:
短路还是烧鸡大法好

网友B:
公共点短路了,这问题烧鸡直接元凶毕露的

网友C:
你们如果遇到小短的少不出来怎么搞     电流很小

网友D:
不是短到0的就好烧,短刀0的就烧不出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短到0的就好烧,短刀0的就烧不出落

呵呵,感谢楼上来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如果遇到小短的少不出来怎么搞     电流很小

呵呵,这个以后要是遇到了,会发帖的,感谢楼上发表见解

网友:
呵呵,感谢楼上来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短路了,这问题烧鸡直接元凶毕露的

呵呵,是啊,屡试不爽,感谢楼上来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还是烧鸡大法好

对,感谢楼上来访

网友E:
当今最流行的就是烧鸡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今最流行的就是烧鸡法哦

呵呵,此法确实好用,感谢来访

网友:
那个是图纸吗

网友F:
为0的话,基本是烧不处理的,还可能直接烧板

网友:
是的,是E430的主板电路图,我用过,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0的话,基本是烧不处理的,还可能直接烧板

我直接用5v烧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              好 好

感谢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