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腐蚀,找不到电阻标识,不知道多大,望有这种板的大神告诉一下

楼主(2015-05-17):
dell、n4050板号是dv14-hr-mb,故障为主板有3.3v和5v,无待机电流,内存槽下面黑纸贴住的部位,有个q2706的三极管和下面的电阻腐蚀,,在主板找不到这个电阻的标识,郁闷了,,上传图片,手上有这种板的大神们,帮下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最好能告诉我这个电阻的标识,,怕主板有断线,附上图片,上面画红圈的部位,是电阻丢失位置

网友A:
板子有丝印 标号慢慢找就是

我有个N4050 那个电阻 在线 测试 200的档位 显示32.4
自己推断维修吧

网友:
是啊。也可以看电阻俩端走线 ,来 判断 电阻 大概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笑嘻嘻系

网友:
这种情况看看电路图不就知道聊吗

网友:
    是两个电阻   大概2K左右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  我真佩服

网友:
查一下此款主板的电路图。看能否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丝印 标号慢慢找就是

我有个N4050 那个电阻 在线 测试 200的档位 显示32.4

借天意的数据,楼主上可调电阻,用200档,调数据至32.4,然后取下再测一下,是多少欧就用多少欧的代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天意的数据,楼主上可调电阻,用200档,调数据至32.4,然后取下再测一下,是多少欧就用多少欧的代入吧 ...

使用的万用表型号不同,差异也是蛮大的!

网友:
实在不知道了,可以量它连接到哪了,在查图。

网友:
量了周边的都不通,找不到去哪呵

网友:
看线路跑到ec下面,挡住了,看不见

网友:
主板修复了,感谢天意,缺少的电阻是33欧的,修得后也跑出来了,这个是SPI_CS0#_R信号,电阻标识为r2736,

网友:
我看周围都有标示    你这个地方有可能也有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