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SE 网卡芯片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5-05-17):
整理主板,出来一块华硕P5QL SE的主板,能点亮,但是网卡芯片没有了。

谁有这主板的,帮忙看一下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加张外置网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张外置网卡就行了!!

能知道芯片的话。。就换芯片。。。不知道的话就加PCI网卡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知道芯片的话。。就换芯片。。。不知道的话就加PCI网卡罗。

http://baike.baidu.com/view/5633618.htm
RTL8111C,PCIe GB LAN

网友:
哦 我的主板也是烧了网卡看不清网卡芯片型号了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aike.baidu.com/view/5633618.htm
RTL8111C,PCIe GB LAN

感谢。。知道了芯片。看型号我估计也没库存。。。。加网卡去吧。

网友:
RTL8111C这个料版应该有还算常见

网友:
借个地方问一句:USB过流问题谁能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