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电脑主板维修要备哪些电子元件

楼主(2015-05-17):
刚学电脑主板维修要备哪些电子元件,比如二极管,场效应等等,谢谢大虾指点

网友:
备些废板就好了

网友:
楼上讲的对,什么原件都不要备,收集不要太古老的坏板子就行了

网友:
收点料板,,G41,,G31,,H61.....等等!!!

网友(2016-04-02):
那得多少钱,能拆几只?专买的话,一两块钱就买几十上百只管子,修一辈子都用不完。

网友:
哎,所以把坏主板坏电源坏显示屏卖掉是最亏的

网友:
备用废板
电压 参数 阻值  用处

网友:
能与收电子废品的联系上,帮助应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