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5-17):
如题,板号LA4211P,本人小小白一个,机器还没修好。求大神指点:下边是我思路:考虑待机0.01-0.02左右,有待机3V5V,待机芯片TPS51427,测此芯片28脚POK无电压,追查POK只去Q26,摘掉Q26测依旧。 再测ON/OFF#无电压,
                  测开关板无电压,EC32脚ON/FF#,翘起32脚测ON/OFF#2.4左右,测开关有3V按下开关有3-0-3跳变。

                  查EC待机条件:1,工作电压EC67脚AVCC3.3V,9.22.22.92.111.125VCC脚均有3.3V左右,
                                         2,EC的32.768晶振,起振,(吐槽下,用的普源DS1102E时间设100ms时抓不准有50KHz,调100us测有38KH左右)
                                         3, EC复位,37脚ECRST#有3.3V
                                         4,LIDIN#,EC的16脚LID_SW#有3.3V
                                         5,ACIN,EC的127脚有3.3V左右,
                                         6, BIOS,抓1脚CS#波形,貌似有1次跳变。。(波波用不好额,直接刷论坛几个BIOS还是不行)
                                        至此感觉EC貌似挂了,条件貌似都正常,EC拉低ON/OFF#,
                 再测南桥待机条件:
                                         1,待机3V5V接一个二极管
                                          2,VCCRCT 3.2V
                                          3,桥32.768晶振,
                                          4,RTCRST#在外接R324上测得3.V左右
                                          5,RSMRST#,在EC100脚测为0,(追查这个信号去Q26,摘掉Q26测3脚0.28貌似感应电压?正常的3V左右吧?此Q262脚接待机POK脚,测POK0V,貌似近一步验证EC坏了,)
                   总结:换过2次待机芯片,POK仍0V,刷过几次BIOS,订了个EC还没到货,待验证EC是确实否坏掉额。。下边附带资料图片,EC关键引脚解释,待机芯片引脚,还有部分测量截图哈~

网友:
EC引脚解释图

网友:
Q26,摘掉测 3脚0.28V(感应电?) 2脚控制2.2V, 1脚POK0V

网友:
待机芯片图,ISL6237,实际板子是TPS51427,验证这俩芯片确实通用哈,待机芯片供电,开启,REF。都正常。蛋疼死活不出POK~还过2次了。

网友A:
RSMRST#不为高,查得待机供电均正常,即为E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不为高,查得待机供电均正常,即为EC坏。

感谢暖贴~

网友B:
查图发现POK没有任何上拉
所以,这里的电压应该由EC发出的电压,经Q26传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图发现POK没有任何上拉
所以,这里的电压应该由EC发出的电压,经Q26传过来。

感谢老大百忙之中能来看贴哈~!小小白一个只有一步一步查。。。。查了也不敢确定问题,让您见笑了哈~~

网友C:
楼主写的很详细,给些新手学习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写的很详细,给些新手学习不少。

感谢暖贴,,我也小白一个。。出来献丑了哈。。在讯维论坛让我学习好多东西哈~~

网友:
迅维的学员分析时序就是牛,期待你换EC好,换后记得分享结果。

网友:
厉害  这还是小白白?  谦虚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EC问题,祝你明天秒杀这台机器

网友:
换了个EC,按开关,测ON/OFF#有了3.3V-0-3.3V跳变,
                               测EC _RSMRST#有1V-2.5V跳变然后到0.4V左右,
                            SLP_S5#有3.3V,SLPS_4#和SLP_S3#无电压,
(EC条件供电AVCC3.3V,时钟32.768晶振起振,复位ECRST#3.3V,4休眠LID_SW#3.3V)
                              这咋办?(EC加焊3遍了,自我感觉没问题额。焊EC时候也拆掉了RTC电池) 新EC等于不出EC_RSMRST#,尼玛,这不科学啊?~

网友:
更换EC后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暖贴,,我也小白一个。。出来献丑了哈。。在讯维论坛让我学习好多东西哈~~

你己经不白了。

网友:
EC还有一个工作条件你没测哦  兄弟

网友:
来份图纸 点位图

网友:
ACIN么,这个有电压额,

网友:
终于修好了。对着图纸一个脚一个脚查,,,终于。BIOS 5脚 R467不见了。。33欧电阻。。到EC120脚。。。3天终于修好了。。。哈哈。。高兴

网友E:
不用猜,8成是你换EC不小心干掉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猜,8成是你换EC不小心干掉的电阻。

应该不是。。这个电阻在BIOS这边。。不在EC边上。。仔细看了C壳有个脚压在这个位置,,,时间长磨掉了。。

网友F:
楼主 那就说明EC是好的了   BIOS边上掉了个电阻  那外观应该能看出来的呀  磨掉和不上件 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那就说明EC是好的了   BIOS边上掉了个电阻  那外观应该能看出来的呀  磨掉和不上件 还是有区别的

EC拉低ON/OFF#也是坏的~

网友:
没有电源好信号,你看看反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来你的学习很到位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