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80 掉电维修

楼主(2015-05-17):
今天客户送过来一台联想Z380,客户说是不开机,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不开机,然后报价,客户说有事走人,去下电池,插上电源,电路上到1.2几就掉电,反复几次都是如此,正想着是哪里出问题了,结果按开关怎么亮了一下有黑屏了,然后在试就不行了,想是不是bios程序错了,拆机,刷bios,电流一路之上,ok了,本人菜鸟,混点积分,大家多多谅解。供大家分享。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吗

网友:
   刷了BIOS就好了嘛   还是

网友:
兄弟,我看聊你都是老鸟聊哦,呵呵

网友:
恩,是的,就刷了哪个桥旁边的bios就好了。

网友:
你都会秒杀了,还菜鸟!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台 现象一样 但是刷了一样 悲催啊

网友:
跑到1.几A不是到显卡了吗?楼主怎么想到BIOS的呢?求解

网友:
BIOS的机器这么多啊

网友:
bios不行 也掉电啊

网友:
现在因为BIOS程序坏了导致的机器还真不少,遇到SONY的机器比较多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没BIOS备份?

网友:
维修很多时候就是(#‵′)靠运气

网友:
谢谢分享,受藏了,下次与到了试试。

网友:
是桥BIOS吧,学习了

网友:
秒杀啊,不是菜鸟

网友:
为什么不上传一个BIOS呢

网友:
4核的机器电流一般跑到1.0到1.2之间 基本都是BIOS问题了 这是总结的经验

网友:
楼主 你都秒杀了

网友:
现在新的架构BIOS会导致很多问题,还是要先刷BIOS排除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显卡很少坏这台机,N卡的,掉电BIOS也遇到很多,散热器坏也有,恭喜楼主

网友:
有些机器跑不过会掉电的,标题不好

网友:
BIOS坏了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