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5-17):
Y400机器,板号:QIQY5 NC-A141,客户说笔记本在玩的过程中突然关机,在开不亮。
检测发现B+对地短路,对照图纸,断开PJ8,B+对地不短路了,1.5VSP_VGA_B+对地短路,检查PQ18正常,拆下电容检测,当拆最边上第一个大电容时,发现电容短路,1.5VSP_VGA_B+对地电阻正常,板上无型号,对照图纸,应该是PC49  10U_0805_25V6K,换上同型号10uf贴片电容,还原电路,通电,正常开机,故障排除。
第一次发帖,请多包涵!

网友:
你检测时一定参照了图纸一步步查的,发个截图,过程描述将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