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K42D,板号K42DY REV:2.0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5-05-17):
小修华硕K42D,板号K42DY REV:2.0不定时重启,接机第一感觉,应该是开机线路问题,果断拆机。测开关电压,只有1.03V,追查来源,只连接到一个上拉排阻,之后进EC.排阻另一端有3.3V,接EC那端只有1.03V。换掉,电压恢复3.3V,故障解决

网友:
开机针脚电压低,不稳引起的不定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