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2年的a1466 风扇狂转

楼主(2015-05-17):
前两天接到一款12年的苹果本  型号是A1466 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狂转  cpu使用率90以上,特别卡。温度并不高。拆机  裸板测试  不加键盘 触摸板  电源小板   依然风扇狂转   于是拆机着手从温控修
买了个料板 直接换了cpu的温控芯片 不行   风扇依然转速很高。然后开始从软件排除   恢复smc   同时按住 Shift - Control - Option - Power     结果依然一样   没办法 查了下风扇的控制  在 j5600 直通ec    于是怀疑ec   更换ec       没想到还是一样的现象      。。。。没办法了   最后连料板的bios  也换过来了     问题依旧   思路没有了    哪位大神提供下思路或者能修的了 ?

有同道高手提供点滴思路,在下不胜感激 。。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一起讨论  维修结果最后我会公布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看到结果。。。。

就没什么意见建议之类的么?

网友B:
cpu使用率90以上,你说会正常吗?应从软件,系统方面入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重新做系统吗?  不过CPU使用率 99 这个问题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使用率90以上,你说会正常吗?应从软件,系统方面入手。

帖子说了  裸板测试  也就是没加硬盘  风扇依然狂转  和软件没关系了就

网友C:
我修修到过一台这个,电源小板的问题,不加这个小板风扇狂转,机器很卡,小板电源适配器接口那里一个很小很小的mos管坏了,没图纸,也没有这么小的管子,就定了一个小板,换上就ok了,建议楼主换个小板试试,
小板必须安上,,,,,,

网友:
还有一点,,千万别刷bios。。。。。刷了更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修到过一台这个,电源小板的问题,不加这个小板风扇狂转,机器很卡,小板电源适配器接口那里一个很小很 ...

没刷bios 直接换的料板的bios
  而且不用电源小板   用电池开机依然狂转。不接小板一样可以用不是   我没有小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修到过一台这个,电源小板的问题,不加这个小板风扇狂转,机器很卡,小板电源适配器接口那里一个很小很 ...

这个机器没有进水   很不理解能坏什么地方

网友:
我知道这个事怎么做,其实电脑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主想解决可以加我QQ909850762,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D:
说白了,这是APPLE的特有技术,很多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事。

网友E:
要不换个CPU看看,会不会是CPU问题呢,我到时遇到过你说的这情况,就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这是APPLE的特有技术,很多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事。

确实  以前也遇见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换个CPU看看,会不会是CPU问题呢,我到时遇到过你说的这情况,就是CPU问题

cpu不大可能  因为有一次正常了  不卡了   cpu使用率变低了  只有风扇狂转了

网友E:
那就得使出我的三板斧之狂魔乱舞,全板刷焊膏风枪乱吹。全部加焊。这样也好过的。真的,别看我去迅维学过,其实就像张三丰打太极一样,全忘了反而能打了

网友:
是不是温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那就得使出我的三板斧之狂魔乱舞,全板刷焊膏风枪乱吹。全部加焊。这样也好过的。真的,别看我去迅维学过, ...

怎么的。唔  楼主,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了?可以试试,反正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这是APPLE的特有技术,很多产品都会出现这样的事。

不要告诉我重置smc.....

网友F:
好像没有装触摸板 会有这个毛病,有没有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的。唔  楼主,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了?可以试试,反正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我。。。。。好歹你也去过实地的人  别这样好不好?

网友:
啥?温控?除了cpu有温控哪还有温控芯片?

网友D:
告诉你吧,我是打官方电话解决的

网友:
当时我的风扇一直在转,开机屏是白屏

网友D:
后来才知道,键盘上有四个键盘同时按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来才知道,键盘上有四个键盘同时按下就OK了

大哥 我都说了 不要说是重置 我重置了   加p和r都试了   n和v也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没有装触摸板 会有这个毛病,有没有是触摸板的问题

装上也会狂转 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吧,我是打官方电话解决的

这个笔记本都去过售后了  不是按下四个键就能解决的问题  你说是哪四个键 如果好了给你钱也行  咱实际一点

网友:
看看大神怎么解决的

网友:
风扇狂转,咱们可以分析下: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狂转,首先有一点,风扇是几个引脚的,每个引脚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搞懂了应该也就解决问题了,平时我们改风扇也就两个脚,一个供电,一个地,不让其受控自然就狂转了!!!…………………………

网友:
就是四个键盘一起按就OK了,

网友:
具体列记不清楚了,你打电话问

网友:
上次有台一样的没有修好,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遇到过三台都是cpu缺电压和主板断线。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幸好刚刚看了这个贴子,我的苹果A1466 开机风扇狂转,进不了win7系统,只能进MAC系统,而且不能上网,电脑显示是百分之0,但是有电,把硬盘不插也是一样,基本和你情况一样,看了这个贴刚刚解决 ,    的确是shit+control+option+power 同时按住大约5秒钟,然后全部松开,接着直接按power开机就正常了。 我的就是这样就好了,附一张图

网友:
我说下这个电脑为何这样的,顾客说他昨天晚上用得好好的,只是没正常关机把盖子直接盖上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来用电脑了,开机就风扇拼命转很响,我以为是系统不行,就装WIN系统,怎么装都是卡在快要开机的画面死机,但MAC系统很正常,发现问题就是无线网卡不能用,还有电池电量显示百分之0,最后无赖只能拆开看了,量了各电压都正常,心想是不是放下电和重置就会好呢,就到论坛搜一搜就看到此贴,楼主帮了我大忙

网友:
修到这个份儿上了,建议还应回到J5600接口处,查2、3脚的电路元件。

网友:
以前听说电源板会导致的

网友F:
触摸板没有装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触摸板没有装也是这样

我装上也试过了。

网友:
我担心的是楼主报风险了吗,维修行业不赚钱可以但不能赔钱

网友G:
键盘和触摸板也必须接 ,否则也是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键盘和触摸板也必须接 ,否则也是狂转

接着的时候试过

网友H:
我有台AIR也这样,开机前大概5分钟左右一切正常使用, 过一会就风扇狂转  机器慢得要死,就跟没装显卡驱动似的, 也不知道咋回事, 全板加焊了也不行,找不出毛病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有台AIR也这样,开机前大概5分钟左右一切正常使用, 过一会就风扇狂转  机器慢得要死,就跟没装显卡驱动 ...

smc的问题    必须要换一样的板子的smc
也就是说  i5换i5  i7换i7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smc的问题    必须要换一样的板子的smc
也就是说  i5换i5  i7换i7的。

真的吗?  拿我换一个试试   谢谢提醒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真的吗?  拿我换一个试试   谢谢提醒啊

一定要一模一样   cpu不一样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定要一模一样   cpu不一样也不行

行,多谢

网友:
热敏电阻有问题

网友:
苹果的不会修

网友:
有什么东西坏了吧
触摸板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个系统试试 台式机这种情况比较过 一般做系统 或者换U就能搞定

网友J:
楼主用37楼那位朋友的方法同时按shit+control+option+powet 大约5秒左右,再开机,就正常了,期待结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37楼那位朋友的方法同时按shit+control+option+powet 大约5秒左右,再开机,就正常了,期待结果!

这个简单的方法就不要说了。。。。修苹果的最基础都要知道

网友(2015-06-23):
我有一次修到A1287花屏,三桥合一的,换了之后不花屏了,但是系统变慢.风扇狂转.没搞定

网友:
有没有用EVEREST反正我也不会打,意思你懂的,检测过是哪一组温控信息丢失,或者温度异常导致风扇狂转,修这种机子一定要强调风险,不然不开机了赔死,上次修过一台,换了SMC不行,重植回原来的,风扇不狂转了,如果是SMC导致的狂转,买料板的时候要对照版号买,不要纠结按四个键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CPU使用90%是亮点,不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这机器开机白屏

网友K:
换了硬盘还一样 不知道下步处理什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换了硬盘还一样 不知道下步处理什么呢

白屏等一会   会有一个文件夹图标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白屏等一会   会有一个文件夹图标么?

什么也没有 一会 就暗屏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DELL 就是没有电源接口信号就 CPU 慢了。使用就高90%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也没有 一会 就暗屏了

有背光没图像?是哪种白?纯白还是背光?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先装过系统呢

网友M:
这样的情况你要看有什么检测信号不正常 ,那所有的配件都装好回去测试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先装过系统呢

系统肯定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情况你要看有什么检测信号不正常 ,那所有的配件都装好回去测试看一下

有什么信号不正常?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换主板哈哈哈

网友:
苹果没有图纸 怎么修

网友:
苹果的 这个问题很头疼,前几天有一台搞不定还给客户了

网友:
期待后面的信息

网友:
看了大家的帖子,我说说看法:
楼主的故障:
型号是2012款A1466,图纸:820-3029-A, 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狂转  cpu使用率90以上,特别卡。温度并不高。
理论思路:风扇属于温控电路,温控调节由SMC根据温度的高低调节风扇转速~
实际维修:
如果有官方测试软件,可以在线跑检测,报代码,参见官方服务手册。。。
温控感应(Temp sensor)分布在主板的不同位置,如何了解:图纸搜索关键字Temp,得知:
CPU
TBT/MLBBOT/INLET TEMP SENSOR
SMC_GFX_OVERTEMP
Left I/O Board
-----------------------
以上的温控单元通过I2C总线向SMC提供温度参数,温度过高,风扇加速降温,必要时自动断电保护
。。。

网友:
根据以上的思路,
首先测量风扇接口电路
SMC工作条件(已经开机,应该合格)
以上几处温感的工作条件(IC),
涉及的I2C总线的通断(如果任一璐开路,与SMC失联,则风扇狂转,运行卡顿)
------------------------
综上所述,希望楼主遇到问题不要上来就干,SMC,U,三板斧.....李逵来也~
搭功夫不说,还会造成二次故障,别人看到就烦。古语道:意在笔先,拿出90%的精力量测和思考,再发出致命一击,可否?

网友:
白屏有可能是BIOS,但是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