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凯旋KR022TVL-V01驱动程序!

楼主(2015-05-17):
求凯旋KR022TVL-V01驱动程序!屏是AU-M150XN07,有此程序的师傅分享一个吧,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太老了,我有好几块这板子,程序好像是加密的,读不出来,,,原厂程序没有

网友:
是啊,想旧物利用一下,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读一下你的板子上的程序,无论程序好坏,但你看能不能正确读出来吧,,反正我读了几块板子,都是读取不正确,应当是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读一下你的板子上的程序,无论程序好坏,但你看能不能正确读出来吧,,反正我读了几块板子,都是 ...

好的,我今天试试,有结果了就告诉你!你用什么编程器啊?

网友:
是乐华的板子吧    拍个图看看